电容屏的电子产品

楼主(2011-01-09):
都有哪些啊?ipad是不是用的就是电容屏啊

网友A:
据说就是用电容屏

网友B:
cellphone tablet netbook MID GPS EBOOK

网友C:
任何有显示屏而且需要人机交互的电子设备都可以做触摸屏 当然也都可以变成电容屏

网友D:
目前市场上有卖的电容屏产品(不一定都是多点触摸的)
手机:Apple Iphone, Moto Milestone, ME600, Palm Pre, Samsung i7500等
MID:蓝魔W7
平板:Apple ipad, Dell TX2, Lenovo S10-3t, 华硕T91MT等

网友E:
根据apple以往的产品判断,应该是电容屏

楼主:
苹果的电容屏是不是用的CY的呢?

网友B:
苹果的好多产品用的是cy的,呵呵

网友F:
苹果触摸屏芯片是用broadcom的。

网友G:
苹果的好多产品用的是cy的,呵呵
引用 网友B:

是呀,想当初ipod的量那个大呀,呵呵

网友H:
好像IPAD不是用的CY的吧。

网友I:
CY这么牛,苹果肯定会首先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