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长按键识别电路电路

楼主(2011-01-09):
长按键识别电路设计:当点动按键单次点击时,1位数码管按照+1或-1的方式显示计数结果,当长按键达到5s(需要数码管显示)以上,数码管按照较快的速度显示计数结果,直到按键松开后停止计数。
老师要求我们不要用单片机,请各位大虾帮我想想(我想很久没有思路),给出一点详细的资料,最好那种教学的,我也想体验体验设计的快乐O(∩_∩)O~

网友A:
原来是学生,晕!

楼主:
学生不让加这个社区么?不会吧

网友:
没事,大家都是学生吗~~~

网友B:
2楼的,你不要瞧不起学生,难道你是直接什么都会的吗,?你也是一路学习这过来的把

网友C:
用一个积分比较电路来做吧,这个很简单啊。你可以用一个运放做积分电路,选合适的充电电阻,看看5s之后积分电压是多少,用比较电路来进行阈值判断,输出相应的信号就可以了,剩下的由单片机逻辑来完成工作。多想想是好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单片机做起来简单的话就应该使用单片机,毕竟大道至简么。

网友C:
或者你也可以用一个555定时触发器,选择合适的定时阻容组合,当超过5s之后自动实现电平的跳变,实际上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D:
一个方波发生器,一个计数器,一个模拟开关加几个电阻电容。

网友E:
砍树不许用刀砍只允许用石头砸

网友F:
比较赞成6楼的想法

网友G:
积分,比较,开关

网友H:
积分器+RS触发器

网友I:
方法很多呀。整体分为三部分基本可以了:1.触发电位比较电路;2.控制计算装置;3.计算电路。
至于第1部分的电路,可以用积分器、电压比较器、555.关键把能够区分阈值电压就可以。后面的电路相对用几片计数器就可以搞定。

网友J:
用单片机检测方便点

网友K(2011-02-15):
多想想是好的!用单片机确实太简单了

网友L:
用单片机 设定一个计数器来计算按键的时间就可以

网友M:
比较器和计数器

网友N:
能不用单片机的话,还是尽量不用单片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