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keil中的那些诡异事件。

楼主(2011-01-09):
来了21IC好些阵子了,一直靠发些半灌水贴以求混个脸熟。今天发个纯技术问题求教求教。 如题:hug: 。

1、keil中要对工作寄存器(R0,R1等)进行入栈出栈操作为什么不能直接用如PUSH R0、POP R0这样的写法,要用R0的地址,就是要这样:PUSH 00H、POP 00H?

2、C语言的问题。我写个式子:unsigned int a;    a=(168*196)/10;  结果a=62276,较真实结果大很多,而改成:unsigned int a;   a=168*196; a=a/10; 结果是a=3292;是正确的。  而如果 a=(167*196)/10;  结果也是真确的(167*196是32732,小于int型上限,(168*196)大于int型上限),我明明定义a是unsigned int 型上限是65535,不会越界的。 这是为什么? 不同的写法结果怎么不同?

网友A:
貌似LZ不给力啊,比较冷清啊,呵呵

网友B:
第二条  不可能!

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是C语言默认强制转换为int型的。

NND,一直以为我c语言基础不错 看样也不咋地!

网友C:
我来回答你吧。
1. PUSH、POP不支持寄存器寻址,只支持直接寻址。所以累加器进栈也似乎PUSH ACC,而不是PUSH A。
2. 编译器默认看来是有符号计算,所以你的结果实际上越界了。

网友D:
1、看汇编指令的寻址方式都有哪几种
2、问题不在于a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而是后面的常数167或168被转化为int来处理。

网友E:
这不是诡异事件,而是你不懂...

网友F:
谁说keil不支持 PUSH  R0 ;  ?只是你表达错了而已。
     以51为例,51有4个R0, 你 PUSH  R0;想PUSH 哪个R0? 所以你要写清楚:

        PUSH  AR0 ;  //AR0~AR7。 A大概是Address 的意思。
表示语句处由PSW——RSx确定的那个工作寄存器区(0~3)的当前的Rx;看下面:
    PSW_RS0=PSW_RS1=0;
    PUSH  AR0 ;
   PSW_RS0=PSW_RS1=1;
    PUSH  AR0 ;

2个推入的AR0是不一样的。

楼主:
1、看汇编指令的寻址方式都有哪几种
2、问题不在于a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而是后面的常数167或168被转化为int来处理。
引用 网友D:

1、51的工作寄存器其实不是在RAM中吗?这个MOV P1,R0  我觉得其实就是MOV P1,00H,不像8086寄存器是在CPU中的,寄存器没有地址,反正我是认为R0就像00H的一个标号。

2、我把unsigned int 换成unsigned long 和long问题依然,  这下不会越界了吧?

楼主:
刘前辈,那招不行的,如果可以应该是编译器里事先定义了AR0这个符号了,我的KEIL里没有。

网友G:
a =(uint)(168 * 196) / 10;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H:
51的工作寄存器有4个区,根据PSW的不同,R0实际对应RAM的00H、08H、10H或18H,所以不能直接使用PUSH R0

楼主:
感觉LS那种解释有道理,一条相同的指令不可能在不同的时候操作2个不同地址。

楼主:
10楼的方法可以,可是为什么?

网友I:
5楼已经说过原因了

网友F:
#9楼
       刘前辈,那招不行的,如果可以应该是编译器里事先定义了AR0这个符号了,我的KEIL里没有

呵呵,前辈从不信口瞎说;中国人能想到的,德国人早就想到了。20年前的keil_A51就可以:——别太轻视德国人。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就算是被当成int型了,那结果页不会是F344(负数),何况“=”也有自动数据类型转换的。   都说简单,请给个合理的解释呗!  不要说是语法问题,在VC中是没问题的。

楼主:
前辈请看,AR0(using1的时候)被换成08H了,说明AR0是keil中预先定义的符号。 不是C51指令中的关键字。
您在keil的安装目录中一定能找到此文件。
15# 刘前辈

网友J:
先把优化级别设置为0(也就是无优化)再测试这种玩意……
在资源本来就紧张的单片机里,如果
int i=0;
i=1;
i=2;
i=3;
i=4;
printf("%d",i);
也要把i折腾一遍再打印出来,那编译器就不用卖了:lol

楼主:
我怀疑是在(168*196)/10时编译器直接把浮点数的编码赋值给了x,所以存入x中的是浮点数编码,导致出错。

网友F:
17#
   前辈请看,AR0(using1的时候)被换成08H了,说明AR0是keil中预先定义的符号。 不是C51指令中的关键字。
您在keil的安装目录中一定能找到此文件。

呵呵,LZ真逗,PUSH 0 是C51语句么?( 可别跟我说uV4 _PUSH_ )看清楚,我写的是aaa.A51.
无论 PUSH   0 还是  PUSH   AR0 都是keil 51汇编语句,和C51有什么关系?
AR0~AR7是keil_Ax51宏汇编器的保留关键字USING 是keil_Ax51汇编器的伪指令。——和C51无关。

你在keil 的安装目录下根本找不到这种预定义文件。
你应该说“AR0(在 using1 的时候)被编译成08H了”,哪有什么预定义转换文件,51 工作寄存器结构都一样,——预定义文件是那种必定要交给用户根据使用需要可修改的,LZ找到这个预定义文件了吗?如果有此文件,还算什么“诡异事件”。

20年前,还没有uV2 _IDE的时候,A51就接受 PUSH   ARx  这样的语句了;我们不知道而已。

/

网友K:
unsigned int a;    a=(168*196)/10,结果a=62276

那是编译器害臊,怕生人,一慌张就出错了. 而10楼的,与它约定成熟,不那么害臊了,所以得出正解了.;P

网友K:
这个问题,实在是应该问孩子它妈!:lol
当时怎么生出这样的编译器来,而且许多编译器都有这样的毛病.

网友L:
unsigned int a;    a=(168*196)/10;  结果a=62276,较真实结果大很多。
//赋值语句,字符型赋值给整型,不提示出错么?

而改成:unsigned int a;   a=168*196; a=a/10; 结果是a=3292;
//第一条指令,整型变量赋值,正确
//第二条指令,除法运算,正确

网友K:
LS的意思是,孩子他妈认定
      a=168*196/10 是字符型赋值,所以出错.
         a=168*196是INT变量赋值,所以正确.
看样子,我是对孩子他妈的赋值默认定义没有完全领会要领了.

楼主:
24楼,字符赋给整型是没问题的,这是大家伙都知道的。   再次说,在VC中这个语句是正确的。   难道这真是孩子他妈搞的鬼?

楼主:
呵呵,LZ真逗,PUSH 0 是C51语句么?( 可别跟我说uV4 _PUSH_ )看清楚,我写的是aaa.A51.
无论 PUSH   0 还是  PUSH   AR0 都是keil 51汇编语句,和C51有什么关系?
AR0~AR7是keil_Ax51宏汇编器的保留关键字,USING ...
引用 网友F:

前辈所言极是。是我表达不到位,我想当初应该这样问,既然工作寄存器有名字了,能用寄存器对其寻址了,那么为什么还要给其编址,还不给用PUSH Rn。  莫非是为了减少指令数量(这样一来PUSH Rn指令就可省去)?

网友M:
(168 * 196)/ 10 = 0x80A0 / 10 = -32608 / 10 = -3260 = 0xF344 = 62276;

OVER, 编译器就是这么想的。

网友K:
看样子,编写程序还真的应该多多注意这样的细节.
不了解孩子他妈想什么,还真的是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开了.

网友N:
我怀疑是在(168*196)/10时编译器直接把浮点数的编码赋值给了x,所以存入x中的是浮点数编码,导致出错。
引用 楼主:

有可能。

网友F:
把运算过程说明为无符号数运算,—— 不是强制类型转换uint:

a = ( unsigned ) (168*196) / 10 ;

/

楼主:
前辈! 那为何写成这样可以:   a=(168*196);/*没说明运算有无符号*/     a=a/10;  /*亦未说明有无符号*/

网友F:
计算机内部算法是这样进行的:
a=0xA8*0xC4=0x80A0;
32位可能表达为 0xFFFF80A0= - 32608;  // 库函数错了吗?可以调出来看看。
你需要的是 0x000080A0=32928;
所以应说明为(unsigned )。

VC是16位基本单元的,( 168^196 ) 机器内部计算0x00A8*0x00C4=0x000080A0; 所以不用说明。

当然还应该把库函数_CDIV...源代码看一看。若是编译器在做,可就看不到了,只好照此推测。

网友O:
第二个问题,C语言基本功。

unsigned int a;
a=(168*196)/10;

为什么结果是62276?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下面几个问题。

1、168,196,10是什么类型??
答案:int。根据C语言标准,字面值整型常量,10进制且没有尾缀,能够在int表示的,都是int型。

2、int型与int型运算,包括+-*/,结果是什么类型?
答案:int。根据C语言标准,int与int进行算术运算,结果类型还是int。

3、如果int是16位,168*196结果是什么类型,结果值是多少?
答案:结果类型是int,值是-32608,16进制表示0x80A0。

4、-32608/10结果类型是什么?值是多少?
答案:结果类型是int,值是-3260,16进制表示0xF344。

5、unsigned int a; a=-3260;
结果a的值是多少?
答案:a的值是62276.

网友P:
“VC是16位基本单元的“, 这是想当然的胡扯。

编译器默认整数为 int 类型, 而不同的编译器对待 int 也不同, vc++ 中的 int 为32bit, Borland C++以及大多数嵌入式编译器 int 为 16bit,  做算术运算, 一定要对数制运算转换有清晰的概念, 要注意正整数的溢出问题, 很多普通 cpu 没有自动防止溢出的功能。

168*196 超过了16 bit 正整数 (32767)的上限而变为负数: -32608, 并没有超过32bit 正整数 (0x7FFFFFFF) 的上限.

要注意编译器在计算=右边的表达式时不会理会 =左边的数据类型, 只有在最后赋值时才会做类型转换.
所以,最好人工指定表达式的类型, 也可使用 L, ul, f 等数据后缀, 清晰而不易出错。

网友O:
补充:
A=B*C;
是先运算B*C的结果,在把结果赋值给A。改变A的类型,无法影响B*C运算是否溢出。如果B*C有溢出,A就是定义成10000位,也一样会溢出, A定义再多位,也无济于事。

网友O:
………………
要注意编译器在计算=右边的表达式时不会理会 =左边的数据类型, 只有在最后赋值时才会做类型转换.
………………

引用 网友P:

这才是关键点。

网友K:
highgear说的好,有时候这些细节特别容易忘记,到调程序出现问题才会想起那些"约定俗成".

网友L:
回复 网友K:
写错了,说的是浮点,不是字符

网友Q:
34楼给力:victory:

网友F:
想通了。32928d=-32608d;  正像 255=-1;  一样。
谢谢34楼。

网友F:
这是C语言标准中“整提升+保符号/ 保值 规则的问题。”——当一个16位的int 值最高位(符号位)为1时,它也许是表示一个负数,或许是一个经过编译器自动整提升进位上来的正数,例如:168*196= 0x80A0; 它是由int自动整提升为unsigned int 的;符号位怎么办?——这就是整提升之后运用的保符号还是保值规则;有的编译器缺省使用保符号规则(默认丢掉的符号是1——负数标识),有些编译器缺省采用保值规则 (忽略丢掉的符号,默认为0——正数标识),还有些编译器更完善,可以由用户使用编译开关来选择保值还是保符号规则。举例:0xFF, 由于符号位为1,所以既可以翻译为255d (保值规则),又可以翻译为 -1d(保符号规则),两者都是对的。究竟采用什么规则,由用户决定。 像程序医人的例子,如果希望得到正数,就可以采用采用强制unsigned 告诉编译器采用保值规则;否则,希望得到负数,就采用默认(ANSI C 默认保符号规则。),这就是为什么168*196 会得到一个负数的原因,也是我上面加入 unsigned 的理由。

网友O:
楼上说了这么多,“整型提升”概念都没搞明白。

C语言标准对字面值整型常量的类型有明确规定,
这里的168,196本身就是int类型。

根据C语言标准,int与int相乘,结果类型只能是int,不可能是其他类型。

以下是C99关于整型提升的定义:
If an int can represent all values of the original type, the value is converted to an int;otherwise, it is converted to an unsigned int.These are called the integer promotions。

网友F:
有些明白了。

请教44楼:您是说先提升,后运算?(注意我们在讨论8位机上的运算。)那就更不好解释了,本来是8位*8位=int ,库函数已经很复杂,再放大为int*int=long ?  编译器不会看不出2个操作数都是8位的吧。我理解整提升情况是
    int  a * char  b  ,这时b需要提升到 int 。 uchar * uchar ,没有符号位问题,无需提升,编译器比人聪明。

还有一点:保值/ 保符号规则肯定是对最终计算结果实施的,并且必然是紧跟在整提升之后启动的。这一点没错吧?所以,我的逻辑理解:整提升也是对最终计算结果进行的,而不是对初始输入操作数进行的。否则,岂不是说:要对每个输入操作数实施保值/保符号规则?不可能不可能,舍易求难了。更不好解释:

168*196= -0x80A0 了;

因为: 0x 00A8*0x00C4=0x000080A0 ;   //  何来 - 0x80A0?
  或者0x07FFF* 0x7FFF= long ;   //  这才叫整提升?

趁着我们难以理解的时候,给咱们开导开导,我的实验结果哪一点不合理或者根本错了,麻烦具体指正。举几个例子才好。
我先举一个:
2个signed  char操作数 51和5,相乘,应为signed   int :
       51*5=255=0xFF;
signed   int  放不下,自动整提升为unsigned   int  ,然后施用保值 / 保符号规则。等于255 / -1 。用户取什么值“取决于具体实现”。

为什么是胡扯?

网友R:
我RI、程序医人,我还以为是程序匠人呢

网友O:
还有,您说一个运算符两边的操作数一定是int (我理解C51中int最小是16位)?那么上面说的char 一定是8位的吧,short int 也是8位的,8位*8位=16位(int) 这个没错吧。
    您说: int*int=int; ?????我这水平确实不能理解,数据压缩技术?
         32767*32767=(32位)=int 装得下吗?

所谓自动整提升,就是当一个运算符两边的较小的操作数经过运算后的自动放大扩展,以使得运算结果能够装得下。——如果你2个操作数是int, 那么计算结果应该是int*int=long。signed long 若装不下,就再放大为uL。然后按照用户要求,采用保值规则或者保符号规则处理这个uL。如果符号位为0,那么保符号规则不会被启用,因为L是正数。

引用 网友F:

楼上你根本没去看C语言标准。
只在这里胡乱臆测。

网友O:
运算符两边的操作数一定是int
-------------------------------------------
算术运算符两边的操作数至少要为int。
或者是比int具有更高提升级别的类型,如unsigned int,long等。

说的char 一定是8位的吧,short int 也是8位的,8位*8位=16位(int) 这个没错吧。
----------------------------------------------------
*乘法算术运算符两边的操作数至少要为int,char * char,两边操作数都不满int,将自动转换成int(整型提升),最后结果是int。
整型提升的目的就是要满足算术运算符两边的操作数至少要为int的要求。

32767*32767=(32位)=int 装得下吗?
------------------------------------------------
楼上没把数学等式与C语言规则分清楚。
C语言里所有数据都有类型。两个数据进行运算,会按照他们的类型运算规则,得出结果。
而int*int,得到的结果永远是int型,不可能是其他类型。C语言标准如此。
如果int是16位,那么32767*32767的结果就是1,类型是int。

网友F:
明白一点了。最关键的问题是这道题还是说不过去。下面:(问了几次了)

168*196=0x80A0;

但是48楼大侠的等式 :168*196=0x80A0=-0x80A0;
无法解释。其实这道题的结果0xF344根本不靠谱,什么事不能硬往0xF344上套。
全错在-0x80A0这一步。我是不是也可以说:
168*196=-0x80A0;  是胡扯。

我准备好无地自容了。

网友S(2011-09-14):
0x80A0的补码就是65536-0x80A0,也就是0-0x80A0;或者说是0x80A0的反码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