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PTC关断电流和保持电流的测试方案?

楼主(2011-01-09):
如题,谁有?扔过来一个啊?谢谢各位达人。

网友A:
多上学校的论文里面搜搜

网友B:
自己去网上找找吧。多的是。

网友A(2011-02-27):
上学校图书馆里面搜搜

网友C:
这个上校园的图书馆上查查文献比较好

网友D:
这本来也没有准确的参数, PTC 是变温器件, 温度影响极大.

网友E:
量大,直接找生产商,要求提供测试报告和测试方案

网友F:
上网上档吧

网友G:
图书馆文献里很多有,网上也可以

网友H(2011-05-10):
这个受环境温度影响的啊,维持电池还比较好测试,关断电流就不那么容易测试了.

网友H:
不过一般,关断电流都在维持电流的2倍左右,这样有利如你找到判定范围.

当然如果有规格书检验是否合格就简单了,通动作电流,动作合格不同作不合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