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2100的GPIO使用

楼主(2011-01-09):
LPC2100的GPIO设置为输出时,默认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可先用IOXSET指令或IOXCLR指令确定输出的状态,然后再将默认的输入状态切换为输出,这样比较保险,文档中好象未提这个问题。

网友B:
默认的是低电平。

网友C:
高电平低电平这个是通过设置的吧

网友D:
嗯,我怎么知道的是低电平呢,要通过设置吗?我又OUT了。:L

网友E:
能通过编译器看寄存器的状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