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侃单片机论坛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电路!!!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电路!!!

网友A(2011-01-09):
应该是先让Q21导通C61基本充至12V后断开(VA = 0),才进入延迟时间(此间B高,U7A不亮)。注意,Q22构成一个电流源。然后根据比较器的输入端(一个固定分压,一个恒流充电)容易得出延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