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10V到+10V的可编程电源

楼主(2011-01-09):
各位大侠!
   我在一款仪器上看到一个可编程电源模块。用高精度AD做输入(AD输入的范围为-10V到+10V),然后经过一个扩流电路-----我反复观察,这仪器里面只有可能用7809和7909来进行扩流。这个可编程电源模块的原理是用AD作为高精度输入参考基准电源,然后经过扩流,用高精度运放形成负反馈,输出为经过扩流后的AD基准电压。
苦苦思索得不出如何用7809和7909以及运放来形成扩流电路。想大家请教!!!感谢!

楼主:
忘记说了,这个电路的驱动能力为200毫安

网友A:
不是AD,是DA吧。好的DA内带精密基准源、或提供基准电压输出口。
7809/7909输出是固定的,落地电流有10mA左右,不可能作为扩流,而且DA无法直接输出变化20V的信号来控制7809/7909,应该有一片运放去控制扩流管,你最好看仔细电路

楼主:
感谢楼上。
我观察整个电路板,只有可能用7809,7909作为扩流电流,肯定是用运放对其进行控制的。对,是用DA,我说错了,AD7839  13BIT。200MA电流,DA没这个驱动能力。

楼主:
如果用DA和7809以及运放构建0~10V显然很容易,
而用DA和7909以及运放构建0~-10V也显然很容易,
但用以上器件-10V~+10V这个电路不知道如何构建,问题在此。

网友B:
7809和7909不可能用于扩流。
你看到器件型号了没有?
很可能是封装形式与7809/7909一样的功率三极管,你当成是三断稳压器了。

楼主:
看到了  AN7809,AN7909  确实找不到其他功率稍大的器件了,除非上面标的型号是保密需要来骗人的(不过确实有可能)。我觉得应该是用这两个器件结合运放进行组合控制来扩流的。这是一款台湾的经典测试仪。  感谢maychang!

网友B:
如果确实是用三端稳压芯片,那么是不是一个端子(与地即0V)输出-10V到+10V?

楼主:
对,一个端子输出。如果是双端就好了 呵呵,可编程的。集成电路测试仪。可能是一个比较有玄机的电路。

网友B:
一个端子输出,用普通功率三极管要比用三端稳压芯片便宜,电路也很简单。
既然有实物,不妨将电路画出来再分析。
依我看,根据仪器对该模块的性能要求重新设计,可能更简单。

楼主:
感谢!
  确实对此类可编程电源是可以用普通功率三极管或者MOSFET进行设计,成本很低也容易控制。其他类似的仪器也确实有此种思路。都是基于一个负反馈的控制。
  等我在仔细观察电路板,看能不能再找出点线索。
  这个仪器比较经典,我想找出它这个模块的独特之处。

网友A:
如果用DA和7809以及运放构建0~10V显然很容易,
而用DA和7909以及运放构建0~-10V也显然很容易,
但用以上器件-10V~+10V这个电路不知道如何构建,问题在此。 ...
引用 楼主:

7809要输出0-10V,它的地端要施加-9~+1V的电压,驱动能力至少10mA;
8909要输出-10~0V的电压,它的地端要施加-1~+9V的电压,驱动能力至少10mA

单单一颗DA,容易吗?

网友A:
要把MOS印成7805,那不是要骗死一大堆人?印一颗的费用大约是两毛钱

网友A:
你实在想研究你手头的电路,那就去描图吧

网友A:
独特之处,可能就是让人误认为调整器件是7809+7909

楼主:
呵呵,不是误解。顶多是打LOG让别人误解。

网友C:
跑偏了!
1/高精度:根据需要选合适的DA和基准作程控电压基准.
2/200mA,+/-10V,用普通的运放并联,为安全在输出采用并流方式连接. 一般的运放都能达到10位以上的线性. 用78XX/7(XX那是跑偏了.
3/补偿运放失调电压到规定OV误差内.

楼主:
楼上高见我看得一头雾水。。。请问何谓跑偏了?200mA对普通运放来说是个十分艰巨的人物,用多运放并联对于成本还有精度以及电路设计来说都似乎性价比不高。愿听高见。

网友C:
200mA对普通运放来说是个十分艰巨的人物

1/楼上说对了一半, "对一个运放是巨大的任务,对多个并联那是轻松的任务"
2/7812+7912并不比四运放芯片便宜多少, 关键是用三端稳压芯片做程控电源是较稀有的. 当然78XX内部有过流保护...

网友B:
从电路简单角度考虑,用一片功率运放,如TDA2030A,可能是最简单的,可以连运放都省掉。
TDA2030A对200mA输出是有些大,可以考虑选择比较小的同类芯片。

网友D:
2个3端稳压输出一个电压?2个三极管还差不多。

网友C:
嘿嘿, TDA2030终于出现了.2元*币. 连续8~10W,瞬时20W,应该足够LZ的要求了.

网友C:
TDA2030输出端加上补偿后,十分皮实耐用.

楼主:
感谢搂上各位。
  经常TDA2030确实有这个驱动能力。加上一个失调电压小点的高精度运放则可以很好的构成这个电路。
  OPA5476我看有些仪器也用这个大功率运放。
  还是想弄清楚如何用7809和7909把那个电路搭出来,如果什么时候想出来一定和各位分享。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