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静电测试问题

楼主(2011-01-09):
(无正文)

楼主:
当端口信号加上静电抑制器时,“所接GND的面积要尽可能大”,这里说的尽可能大是个什么概念?像手机这种产品才那么一点大,电路板上的GND就更小了,那手机端口静电保护是怎样做的呢?

网友A:
LZ想一下PCB层与层之间不是跟电容原理一样吗?
GND面积大,积累的电荷多。
手持设备防静电电路改善的空间比较小,要在结构和端口上加保护,比如在端口加绝缘的东西阻隔。

楼主:
那如果是四层板,中间一层是GND,中间另一层是VCC,端子外壳与GND直接相连,若对该端子外壳直接做静电放电,那么这些电荷跑到GND平面上,这种模型该如何理解?这些电荷的走向是怎样的呢?是储存在GND与VCC组成的电容上,还是跑其它地方去了呢?
比如在端子信号线与GND之间加TVS管,当信号线上有一定量的静电时,这些静电会通过TVS管泄放到GND上,这样做是起到了保护后级电路的作用,但这些电荷到达GND后,哪去了啊?
急急急!!!非常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委,请各位指教?

网友A:
LZ有时间可以留意下手机的端口,好多都是用个塑胶封住端口的,另手持设备作ESD测试的时候不是有ESD枪放电一次就人为放电一次吗?然后再测试,再放电的循环,主要是测试系统遭受ESD的耐受能力的。

网友B:
可能会引起系统工作异常

网友C:
我试过,,2层板。 空气15KV 直接放电。 直接对信号地放电。偶尔单片机死机。 内部有损坏没有就不知道了。反正还能跑起来。

网友D:
4楼  首先要知道任何放电都是有一个回路的,静电放电也有参考地  那就是大地 所以不管对信号打静电还是对GND打静电 都最终耦合到大地   可以说 ESD是共模干扰
之所以打静电会引起电路误动作  是因为共模干扰在传输过程中路径很多 当这些路径阻抗不等时 共模干扰转换成差模干扰 进而引起电路误动作

网友E:
9楼讲的很好,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