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的接地

楼主(2011-01-09):
示波器的探头的地与220V交流地是同一个地(即互相连通)。如果示波器使用两芯电源,示波器的地是不是可能带上220V电压而将设备烧毁?如果使用三芯电源线,如果零线和地线接反了,会不会在测量时将设备烧毁?

网友A:
示波器按安规和抗干扰的要求,地线必须接大地,且地线不能接触火线,否则会造成交流短路,不接大地则不会,但很危险,容易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B:
两芯供电不会烧,电源是隔离的。
每次用示波器都要检查地线有没有接,如果三芯并且地线在,则掰掉地线。

烧板子、冒火花总比干扰等严重

网友C:
很多场合零线和地线是接在一起的,安全起见示波器进线串只220v隔离变压器较妥.
俺的TDS210串了一只220v/127v工控变压器,降压隔离,既安全,又耐用,开关电源不容易坏.

网友B:
回复 网友C:

T叔,用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跟直接LN进示波器有什么区别。

示波器内部的AC/DC是隔离的,示波器表笔地跟L.N是隔离的

网友C:
很多场合零线和地线是接在一起的(不规范的接法),在不明真象时采用的保险措施.
84年俺还在实用电子所时,5楼中试工厂有个家伙用示波器看钟控收音机输出,只听碰一声,一团黑烟,整栋楼跳闸,原因是钟控输出双向可控硅是220v共地的,火线碰探头地短路了.

网友D:
即使是规范的布线(零线与地线分开),需要用示波器检测带火的电路时,也以使用隔离变压器为宜。
将示波器电源插头上地线脚去掉,只能说是一种不规范的(当然也不够安全)的作法。

楼主:
关键是我的火线、地线、零线都接好了,好像烧了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接了地线才会烧!
不接就不会烧!

网友E:
同意用隔离变压器!
不用隔离变压器时 测量弱电信号或者是所谓冷端区域是没问题的
但测量和市电相通的热端时极易将火线通过示波器接地
目前一般市电都有漏电保护,最常见的现像是用示波器测量时,一碰公司断电了...

网友F:
有时候想测试接入交流市电而没有隔离的设备时(例如电表),就需要将示波器的插头地线给弄掉了;
不过这样做不安全。

网友G:
嘿嘿,终于碰到和我遇到过一个问题的人了,小弟虽然只做过两块板子,但都有这个问题,不过第一个的确是烧板子、烧器件、跳闸之类的事情都发生过,但第二个即使示波器接地线也没什么事,总结推测是因为第二个我对待测电路板使用了一个隔离变压器来做电源,而没有直接接入市电,但第一块板子就是直接接市电,如上各位所述,示波器地线段一碰电路就跳闸、电路板铜皮烧起来之类的问题了。
感觉原因主要出在电路板的电位问题,相对电位较大地电压高,如果加入隔离变压器,那么在接入示波器地线时就可以将电路板电位拉回大地电压(相当于给隔离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找到了一个参考电压),so……
小弟略见,还望前辈试一试,好使的话告诉我一声,好让我确定我的试验的成功不是偶然……:D

楼主:
看来在中国还是不接地线最好。中国的基础设施,包括接地不让人放心。如果地线都很好,接地还是最安全的。

网友H:
其实接地系统挺简单的,强制不够,以为很麻烦。

网友A:
有些情况下不接地更危险,16楼的担心没有根据。

网友I:
小弟问下,那如果在进线端加入了隔离变压器后, 示波器探头碰到隔离输出后的L先后,示波器探头与示波器地之间电压多少啊?

网友D:
19楼:
示波器“地(即外壳)”与示波器探头的夹子是相联的。

网友J:
最好用三芯电源线。我的做法是:测量单输出芯片时,示波器接地探头夹住整流桥的地,测量端直接点住芯片输出端口;双通道输出芯片就用示波器的两个夹子分别夹住芯片的两个输出端。千万不要试图去点MOS管的栅极,即使是隔离驱动,也不要直接点住隔离变压器的原边两端,这是血的教训,一般人我不告诉他。:lol

网友K(2012-08-28):
学习了,我就经常烧器件,不知道怎么用示波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