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一个电源的电流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1-01-10):
(无正文)

网友A:
串入更小的取样电阻,不过你的量程有点大,可能要分段处理。

网友B:
要看楼主接受的最大检测压降,电阻串太小了,最小电压到10uV级的话,AD会抓狂。
分2段是必须的,用一颗低阻MOS作为切换开关就行了

网友C:
用分流器
调理电路那做增益调整。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个可能是因为通过的电流太大,然后导致芯片的输出电压下降,你可以看看芯片的说明书的。最好,不要串联太小的电阻。

网友E: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F:
霍尔电流传感器没这么大的范围吧?

网友E:
霍尔电流传感器量程大的时候,测小电流不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