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请问串口1如何使用呢?

楼主(2011-01-10):
香主,我用的是207R8,想使用串口1,如何配置寄存器,才能使它像普通单片机串口一样收发使用呢,寄存器配置太多,不知道如何使用了
使用库函数也行啊

我使用的是
stvp,外部时钟 22.1184

网友A:
可以看看固件库中的例子。

网友B:
请问以前用过STM32的芯片吗?用有用过要好好看看SPEC和固件库里的例子。关键在于时钟。

网友B:
初始化一般比较简单

楼主:
香主,能否讲解一下固件库的例子,我有些看不懂

网友C:
固件库的例子都有说明文件,建议看一下。固件库有CHM格式的文档,也应该看看。同时要参照看referene manual。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我只想求一个最最基本的配置和发送接收部分程序,连中断都不用,

呵呵英文实在看不懂,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