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电源处理部分用开关电源好还是自己做比较好?

楼主(2011-01-10):
我要做一个工控板,需要5V和12V以及24V的电源,自己用变压器和7805之类的芯片自己做可靠,还是买一个开关电源比较可靠,耐用些,我要自己做的话元件就全用原装进口的,就连小电阻也要进口的。

网友A:
既然这么问,那还是买现成的开关电源吧。
肯定比你目前的做的可靠。
过压、欠压、过流、过热保护,EMC抗扰,你自己能做吗?

网友:
少量的应用还是买成品方便,大量的还是自己设计更经济实用.
再说DC-DC的设计也不是很复杂.我自己就设计过4种以上用不同器件的的开关电源.

网友B:
功率不大,以使用线性稳压器如7805/7812等等较方便,性能也足够。
功率较大,应该使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