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如何一个600KHz的时钟信号?

楼主(2011-01-10):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就晶振频率最稳定。

想不出其他的源了。

2的话可以从工艺上解决,比如加固定的金属线等。

楼主:
加固定的金属线?
不明白,没见过啊。
另外,晶振常见的频率就那几种,并且基本上都是大于1M的,分频也麻烦啊。

网友A:
像附图那样:
(但要注意焊接温度)

或者就用四角的有源晶振,后面再打上胶固定。

网友B:
同意4楼观点,一般震荡电路有2种,一种是LRC振荡还有一种就是晶振,从稳定性的角度来说,晶振的稳定性远远好于LRC,并且4脚晶振焊接牢固。

网友C:
别说600kHz,就是低到几十kHz的晶体也有成品。但低频率晶体的体积较大,没有如4楼图中那样的封装。
用74HC4060,连振荡器和分频,一片芯片搞定。

楼主:
谢谢大虾们指点,怎么结贴和给分?

网友D:
晶体几十K的很多。。。。我用过32.768K比图里面的一样大。市场上就可以买到。

网友E:
如果楼主不介意体积和价格可以用600KHz的机械滤波器。其稳定性不比晶振差。

机械滤波器有较好的耐振动、耐碰撞、而冲击和而离心力的能力。当振动加速度不超过5G(G为重力加速度)、碰撞冲击和离心力加速度不大于50G时,机械滤波器无需采取防振或减振措施。在经过特殊设计之后,抗振加速度可达15G,抗击、抗碰撞和抗离心力加速度则可达1500G。

楼主:
机械滤波器?
又长见识了

网友F:
陶瓷、声表,都是机械滤波器

晶振,陶振,音叉,都是机械振荡器

网友G:
还是应该用晶体,甚至不必加固,晶体能耐受的加速度和冲击值比车体高多了。

网友C:
低音**,能产生多大加速度?

网友H:
电子表上用的32.768KHz晶振可比图4的小多了,而且也很容易买到

楼主:
想结贴给分,为什么老是弹出这个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