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时,你们怎么去区分是共模还是差模呢

楼主(2011-01-10):
比如说你做电源时,测试没通过(当然了,研发阶段的,自己测试呀)
你怎么判断是共模杂波还是差模的呢?
是不是可以这样,那双踪示波器,在哪一个点时,假如两边都有干扰,那就是共模的
若只有一边有,那就是差模的?
这样判断吗?
ps:刚刚问了一个同事,他直接说,直接换上个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直接试一下就知道了。。虽然如此,但我还算想了解一下
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差模信号,在电路中是有回流的,如果说两根线上存在差模信号,那么信号是以X轴对称
共模信号,在电路中没有回流,以分布电容共同作用于大地,信号相位相同

网友A:
通俗一点,两根导线上的差模信号矢量和为零,共模的矢量和增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感激,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A:
下次不给分不答,哈

楼主:
下次不给分不答,哈
引用 网友A:

哈哈·····
其实我就图省事的,给分了的帖子,结贴的时候还要分一下分,而且,老是会碰到“给的分与实际分不一致”
然后就结不了贴。。。。。。。
感激大侠的帮忙····跪拜

网友A:
玩笑的,欢迎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