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的疑惑(高分求解)

楼主(2011-01-10):
一直想搞明白双向可控硅是怎么工作的!
假设现在当A1的电压大于A2,在G极施加驱动电流,然后可控硅就导通了,直到无法维持导通时截止。接下来的A2的电压会逐渐高于A1的电压,这时要怎么施加驱动导通呢?简单的驱动电路该怎么弄!望高手赐教!!!!

网友A:
双向晶闸管,G极对A1施加为正的电压或者施加为负的电压,都可以使晶闸管触发导通。
所以一共有四种触发方式。
但四种情况,触发灵敏度是不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所有的的触发都跟A2没有关系吗?
2:既然一正一负触发不只有2种触发方式吗?
3:假设现在A1电压(220V)高于A2电压(0V),在G极施加更高的驱动电压(电流)可控硅也能导通?
4,哪种触发方式的灵敏度更好呢?
望赐教

网友A:
3楼:
1、触发灵敏度与A2极性有关。
2、共四种:A2正A1负,G相对A1为正。A2正A1负,G相对A1为负。A2负A1正,G相对A1为正。A2负A1正,G相对A1为负。
3、无论A1A2哪个电位高,G相对A1为正还是为负,均可触发,见问题2回复。
4、触发灵敏度最高是A2正A1负,G相对A1为正。触发灵敏度最差是A2负A1正,G相对A1为正。

网友A:
更详细内容,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晶闸管可控硅专辑”下载。

网友B:
给你一本黑宝书吧。提醒一下,别看广告,看疗效!

网友C(2011-03-13):
学习了   疑惑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