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FSMC不熟,请教香水城这个LCD可以用FSMC吗?

楼主(2011-01-10):
有一个LCD驱动板,接口如下,想用FSMC做个驱动方案,该如何与STM32F103VE接线呢?

LCD驱动板的接口为8bit 8080总线方式,如下:
VCC   模块供电电源输入(5V)
D0-D7 8位数据总线
CS    片选(低电平有效)
RES   Reset复位(低电平复位)
A0    控制寄存器/数据寄存器选择(低电平选择控制寄存器)
WE    写信号(低电平有效)
RE    读信号(低电平有效)
GND   接地

STM32F103VE可以通过FSMC控制吗?如何接线?
谢谢啊。
我先去熟悉下FSMC,等待香版的回复。

网友A:
这种并行方式,FSMC支持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以前有很多讨论帖,你可以用LCD或FSMC搜索一下。

楼主:
看了一下FSMC,香版看看这样行不:
D0-D7 ------  FSMC_D0-FSMC -D7
CS      ------- NE1
A0      ------- FSMC_A23
WE     ------- FSMC_NWE
RE      ------- FSMC_NOE

网友C:
是黑白屏吗?如是还是IO操作算了,刷新率太低

楼主:
不是黑白屏,64K TFT, 你是说TSMC比IO还慢? 不会吧。
我就是因为IO太慢才想用FSMC来提高点刷屏率滴啊。

网友D:
楼主不错哇, 就这么接咯

网友E:
D8-D15 ------  FSMC_D0-FSMC -D7
这样接是不是也可以呢?只是高有效、低有效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