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与碳纤维按键

楼主(2011-01-10):
我测了下那硅胶按键有几K的电阻在,那我要用到一个AD口设计个按键串,这个硅胶上面的阻值会不会影响我设定的电阻?

网友A:
这就是简单的导电橡胶按键吧?

楼主:
对呀,可是那导电橡胶有阻值的,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3楼:
设计按键检测电路时,当然就不能按照键按下电阻为零设计,而是按照键按下电阻数百欧到数千欧考虑。

楼主:
问题是这数千欧实在太大了,参考电阻才10K啊!

网友B:
导电橡胶开关的设计思想不同,后级都是高祖输入的,用AD实无必要,用也只是通过检测门限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