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对AT指令比较熟啊。

楼主(2011-01-10):
由于刚开始接触AT指令这个东西,不是很清楚特来请教大家。

例如: AT+CSCS=" UCS2"    这个指令,我要串口发AT指令是不是连加号,双引号一起变成ASCII码的方式发送。

还有: <ctrl-Z>      这个又是如何发送的???

网友A:
由于刚开始接触AT指令这个东西,不是很清楚特来请教大家。

例如: AT+CSCS=" UCS2"    这个指令,我要串口发AT指令是不是连加号,双引号一起变成ASCII码的方式发送。

还有:       这个又是如何发送的??? ...
引用 楼主:

凭印象说说。
例如: AT+CSCS=" UCS2"    这个指令,我要串口发AT指令是不是连加号,双引号一起变成ASCII码的方式发送。

印象里加号不用发。

还有: <ctrl-Z>      这个又是如何发送的???
ctrl-Z 可以查查ASCII码表看看,应该是某个特殊控制字符。

楼主:
还有没有其它看法,或说的具体点的

网友B:
1.加号要发,引号也要发,最后加上字符“\r”
    char atcmd[] = "AT+CSCS=\"UCS2\"\r";
    uart_send(atcmd);
2.ctrl-Z查ASCII码表即可
    0x1A

网友C:
不太熟,学习一下吧

网友D:
4楼正解

网友E:
4楼正解。。。今天调了一天C网的Modem。。。悲剧了。。。

楼主:
终于知道用AT指令打电话,发短信了, 借这个机会, 打电话订了几张火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