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将0804转换的数据在0-99之间变化

楼主(2011-01-10):
我用了两个数,A1%100/10;
                    A2%10;
这样做,数字在0-99循环。
我的目的是,我用一个电位器作为模拟量输入,当电位器阻值最小时显示0,阻值最大时显示99。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问题是你输入的模拟量是多少
如果本来输入模拟量的范围通过AD后本来就在0~99的范围(即使不是这个范围也可简单调整一下分压使正好落在这个范围),那你直接显示不就得了

楼主:
输入的模拟量0-5V,谢谢。

网友B:
admin=0;
admax=255;
show=(ad-admin)*100/(admax-admin);

a1=(show%100)/10;
as2=show%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