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什么是TTL输入..什么是斯密特输入

楼主(2011-01-10):
能解释下吗?

网友A:
找一本数电的书看看来得透彻,或者搜

网友B:
TTL 和 斯密特是数字电路里的逻辑电平概念.
可以参考逻辑电路芯片的资料里的介绍.

网友C:
顶lz  俺也不懂

网友D:
TTL不是晶体管电平吗。  斯密特是COMS管电平吧。

网友E:
如果你GOOGLE了还没找到,我就来给你开专题讲座。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静候NE5532的详解....3Q

网友F:
TTL是一种电平标准,即规定了逻辑0和逻辑1的门限电压,因TTL是最悠久并获大量应用的一种电平标准,故现代MCU的输入电平标准大多设计为TTL兼容模式,输出则为CMOS电平,CMOS电平是另一种电平标准,可以驱动TTL,反之则不行。
施密特输入是一种电路结构,带有正反馈回路,特点是具有回差,输入逻辑从0到1和从1到0的电平区间不同,这样输入电平就不会因为处于逻辑0、1的临界处而发生振荡,故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

网友G:
就是一种电平标准,这类的还有很多。
LVDS等差分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