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sleep time后,可是OSC_CR0的bit4:3并没有变化,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1-01-10):
如图,psoc designer里面,设置sleep time后,可是OSC_CR0的bit4:3并没有变化,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改了之后重新generate project了吗

楼主:
生成了,发现用5.1就可以,4.4就不可以,bug?

网友B:
那应该就是这样了,你就使5.1呗。

网友A:
有的片子就是这样的,或许你用的那个那个片子还没出来在4.4出来的时候还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