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把快钱的数字万用表哪个牌子的型号好

楼主(2011-01-10):
俺想买个万用表.请问百把快钱的数字万用表哪个牌子的型号好.

楼主:
你讲那个机器贵不

楼主:
还有示波器的问题,20M的的示波器是不是就不能测量20M以上是波形了,比如20M以上的晶振

网友A:
想想乃奎斯特采样定理吧

网友B:
模拟示波器20M的可以测更高频,不过信号变小;数字示波器受采样频率限制,不能实现。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了

网友C:
福禄克的Fluke 17B数字万用表,国内的优利德UT58系列(新型标准数字万用表)UT58D

网友D(2011-03-06):
谁百捌元买台17B看看。

网友E:
胜利VC97,再便宜就胜利VC89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