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保险丝为什么在初级 而不是在次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1-10):
在次级只能保护负载,在初级可以连变压器一起保护

网友B:
楼主真是白混了---

网友C:
其实初次级都可以加保险滴。

网友A:
初级加了,次级就完全没必要

楼主:
有没有更深度的回答?

网友D:
初次级都加。

网友A:
根据安匝平衡原则,初级电流完全可反应次级电流,如果次级只有一个绕组,完全没必要在次级也加保险。如果次级有几路输出,那还是都加较为妥当

网友E:
其实初次级都可以加保险滴。
引用 网友C:

当然要在初级了,次级保护没有意义,
假如你的初级高温短路,你去保护次极就没有用了。

楼主:
那保险丝的选型有什么技巧?
如果负载电流是0.5A,那么我应该选择标值0.5A的保险丝?还是乘以1.5倍即1.5A的保险丝?

网友A:
一般选2倍。而且保险丝有熔断时间的参数,对于要求保护迅速且上电冲击电流不大的应用,可用快速熔断型;而对于上电冲击电流较大的,则要用慢速熔断型。

网友E:
回复 楼主:
保险丝的选择是非常有技巧的,

如果说你带有大电解电容的又会不一样,没有带有的话又会不一样,

而保险丝分为快断与慢断。像一般都要做慢断的。特别是开关电源一样,

像你本例用2倍电流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就有一款产品,次级端带大电解电容,在没有在次级串电阻前,上电能听到吱吱的声音,后来在户外的安装每年都有一部分机子挨雷击,烧毁变压器。后来为了防雷,在初级端加并压敏电阻,并在前端串接一个2W的27欧电阻,做雷击测试都OK,此后没有因为雷击退回返修的机子.但有一些机子因为施工人员的施工错误,把220V的机子接到380V线路上,造成电阻、变压器烧毁的问题。前段时间为了避免这问题加了保险丝,但问题出来了,遇到雷击,保险丝会烧毁保护。

网友C:
人为地误操作怎么能用加保险来解决??

网友A:
雷击烧保险,再正常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