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学子们帮忙分析一个有关MOS的电路,感激不尽!

楼主(2011-01-10):
请问公式是如何推导过来的,主要是MOS如何工作的,困惑啊。
还想请教一下,这些三角形是比较器还是放大器呀,能帮忙分析一下放大器和比较器的区别吗?为什么比较器没有虚短和虚断?

楼主: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发帖子,希望学子们能帮我分析一下上面那个公式是如何推导出来的,感激不尽!

楼主:
這裡有這麼多牛人怎麼沒人給學弟分析一下啊,急啊。

网友A:
最上面那个三角形,无法判断。
下面两个三角形配合两支MOS管,作跟随器用,显然三角形是运放。
运放和比较器并无本质差别。

网友B:
VID
The AMD processor does not step the output voltage
commands up or down to the target voltage, but instead
passes only the target voltage to the ISL6323 through either
the PVI or SVI interface. The ISL6323 manages the resulting
VID-on-the-Fly transition in a controlled manner, supervising
a safe output voltage transition without discontinuity or
disruption. The ISL6323 begins slewing the DAC at
3.25mV/μs until the DAC and target voltage are equal. Thus,
the total time required for a dynamic VID transition is
dependent only on the size of the DAC change.
To further improve dynamic VID performance, ISL6323 also
implements a proprietary DAC smoothing feature. The
external series RC components connected between DVC
and FB limit any stair-stepping of the output voltage during a
VID-on-the-Fly transition.
Compensating Dynamic VID Transitions
During a VID transition, the resulting change in voltage on
the FB pin and the COMP pin causes an AC current to flow
through the error amplifier compensation components from
the FB to the COMP pin. This current then flows through the
feedback resistor, RFB, and can cause the output voltage to
overshoot or undershoot at the end of the VID transitio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transition of the output voltage
during a VID change, a VID-on-the-fly compensation
network is required. This network is composed of a resistor
and capacitor in series, RDVC and CDVC, between the DVC
and the FB pin.

网友B:
数据手册

网友B:
上面那个可能是比较器。

楼主:
我就是从公司里面的datesheet上面剪切下来的, 但是上面的没说推导过程,我想弄清楚那个公式是如何推导过来的。

网友A:
OFS端到地电压为0.3V,即下面电阻两端电压。
写成这样可能容易理解:

左边是流过下面电阻的电流,右边是流过上面电阻的电流,两电流相等。

网友C:
EA,误差放大器,一般一端接参考电压一端从输出端取得反馈信号

网友D:
为什么不百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那个变形公式我理解,关键是0.3V是如何推出来的,您能再次帮我详细分析一下吗?谢谢了,放这里一天了,没一个满意的答案。

网友A:
看这一部分。
运放线性工作时,由于负反馈作用,两输入端存在“虚短”,即两输入端电位相同。
现在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到0.3V内部基准上,所以反相输入端电位也是0.3V。也就是说,电阻两端电压是0.3V。

网友A:
从另一个角度看。
两个电阻串联或并联,结果等效于一个电阻。两个电容,两个电感,也如是。
两个放大器串联(准确地说应该叫级联),仍然是个放大器。图中运放是放大器,那支MOS管也是一级放大器。级联的结果,仍是放大器。所以MOS管可以看成是放大器的一部分。
如果将MOS管画到运放内部,就容易看出,这是个典型的电压跟随器,其输出恰为同相输入端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种解释确实很有道理,是我见过最合理的解释了,但是此时与+1.6V负极相连的那个运放是怎么工作的?是否遵循虚短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此时这个MOS是如何开启的呢,在这里这颗MOS是不是起开关作用呢?

网友A:
16楼:
另一运放,同相输入端与1.6V负联接,即电位为-1.6V,反相输入端为0.3V,故运放输出负向饱和,与该运放输出端联接的MOS管关断。

17楼:
与下面运放输出端联接的MOS管,其门极电位等于运放输出端电位。而运放增益非常大,其输出端电位只要两输入端有极小差别即可变化到正向或负向饱和,故该运放输出端电位必是恰好使该MOS管源极等于0.3V,无论MOS开启电压是多少。该MOS管绝不是开关工作,而是线性工作。

原图中两支MOS管,怀疑极性画错了。

楼主:
因为这是ISL6323B芯片里面一个模块,三个月前没看懂,最近又看到这里的时候很困惑,在这里看到好多的牛人和热心的网友,所以就发出来了,首先我找到了tyw,感觉tyw非常热心,是他让我找may老师求解的,may老师讲得很好,谢谢may老师还有tyw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