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模拟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1-01-10):
PD是光敏二极管,不知道此模拟电路的具体作用是什么?还望大家给具体分析下各细节的作用和最终出来的信号。 谢谢!

网友A:
光电流信号放大

网友B:
怎么感觉第一个运放工作不了呢?

网友C:
第一级是I-V变换,第二级是普通的同相放大器。

网友B:
还是没看懂,网上搜了一下电路也没找到这样的。疑问1:电流应该是我附图标注的。疑问2:运放的反相端电压是正、负、还是0V? 反正没看懂,谁给我讲讲吧。

楼主:
第一级是I-V变换,第二级是普通的同相放大器。
引用 网友C:
嗯 还望maychang前辈可以详细说下电路的原理 不知道最终的信号与光电感应电流是怎么样具体运算关系?

网友A:
第一个是跨阻放大器,要把光敏二极管看成电流源。

网友B:
光敏二极管上没有压降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把光电二极管想象成一个电流源并联一个大电阻

网友C:
6楼:
如7楼9楼所说。

楼主:
嗯 模电基础很不好 还望前辈朋友们可以详细给我讲解下 这个电路具体是怎么样的运算关系呢?

网友E:
10M的电阻也太大了吧,可以考虑用T型反馈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光敏二极管的零偏置应用,两端电压相差很小很小,运放的反相端电压是正

网友G:
I-V转换
PD相当于一个电流源,必须得从10M的电阻得到相同的电流If才能保证放大器的平衡,这个If在此电阻上产生的电压=该放大器的输出电压。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平衡时放大器的输入端电压相等且为零。
为什么放大器能自动平衡呢?这个不用多说了,运算放大器就是有这个本事--这是它的基本特征。如果你不理解,请继续努力哦

楼主:
嗯 谢谢ic921!第一部分明白了!
设PD产生的光电流为I,那么第一级的输出电压Vin=10M*I
第二级输出Vout*(100k/(100k+10M))=Vin 是这个意思吗?
但是假如I=1uA的话是不是就超了?我知道最高也到不了5v的。正常最终输出应该是3V多
回复 网友G:
还有不知道10p电容和1k电阻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G:
后级是普通的同相放大,不必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