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问题求解!

楼主(2011-01-10):
我用MDK软仿,发现好像只能USART进入一次中断就进去不了中断函数了!想请教!

网友A:
你也说你是软仿的,你可以看中断标志有没有置位啊,要是没有置位肯定进不了中断,至于为什么没有置位,那就是你的程序哪个地方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