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到开关电源应在海波1000米一下使用?

楼主(2011-01-10):
(无正文)

网友A:
散热与空气密度有关,任何电子产品都有环境要求的

网友B:
气体的抗电强度与压强有关,大气压强降低则抗电强度降低。

楼主:
嗯,后面那句话我知道的,任何事物都是有联系的哈哈。。。
就是不知道具体原因。海波高了,空气密度稀薄了,散热能力就差了??

网友B:
4楼:
散热靠空气对流,空气稀薄,对流显然减弱。
热水瓶胆是双层的,中间抽真空,就是尽量减少对流散热,镀银则是减少辐射。

楼主:
大叔的专业术语,我有点模糊呵呵。。。
气体的抗点强度?我只搜了一下抗电强度呵呵。。。。就是绝缘强度吧?那意思就是大气压强低了则空气的绝缘效果也不好了对吗?

楼主:
哈,谢啦,又温故了一把。这些东西应该是初中就应该知道的哈。。可惜。。笨呵呵。。。

网友B:
6楼:
不是绝缘效果。
抗电强度指一定距离(厚度)能够承受多高电压。
市内路灯供电,使用220V架空线。220kV高压线路,导线之间以及导线对地的距离远比路灯导线之间的距离要大。

楼主:
嗯,这样讲很明白了哈。
就是说超过了抗点强度会损坏线路,甚至更危险对不?
也就是说开关电源在海拔高于1000米甚至更高的情况下,加上220V的源电,很容易发生危险?

网友B:
9楼:
倒也不是。
任何电气设备都有抗电强度要求,例如开关电源输出端与交流220V输入之间,或外壳与交流220V之间。
说不能在海拔1000m以上使用,仅仅是说海拔1000m以上该设备不能保证在说明书中标注的抗电强度。但实际使用,不一定损坏。

楼主:
如果海拔2000米以上你觉得依然用开关电源合适吗?

网友A:
要看设备说明书,有使用环境如温度、湿度、海拔、污度等要求

楼主:
要是设计呢??????

网友A:
设计时注意指定高度的大气密度,密度在10000米以内随高度的升高,爬电距离要增加,另外散热器热阻会下降,还有进风量也要增加(即风机功率要加大)

网友C:
谢谢许mm哦,帮我们问得这么明白!

网友D:
回复 楼主:
前年去了一次西藏,手机和数码相机里面的超级电容器都坏了。两个锂电池也都变胖了!这下子知道了高原对电子产品的伤害。

楼主:
呵呵。。。。事实胜于雄辩呀 呵呵。。敢问楼上的手机和数码相机都是啥牌子的?那西藏人用啥手机呢?你所在的位置海拔多高?你知道不?

网友E:
海波=海拔?

网友F:
一翻一合,错别字两个。

楼主:
还是不明白,前辈们说了散热,抗电强度等因素影响开关电源。可是开关电源,也无非就是那些普通元件和pwm电源控制芯片组成的,那到底是怎么个影响法呢?望能详细说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散热的三种形式中,开关电源主要以对流实现热量的散发,而空气的散热能力由密度及风速决定,高海拔空气密度低,因此散热不良。
抗电强度与气压的关系,可搜一下,上面已经讲过,不想再打字了。累

楼主:
你没有看明白我问的。要这么说,不只是开关电源了,所有的电路都不能再高原上使用了。开关电源也是由普通元件组成的。除了在工作原理上不同以外,物理上的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G:
ls好像进了牛角尖了,大侠们说得已经够明白的了啊!

楼主:
如果一个原理,几句话就说明白了,那诺贝尔奖就很容易拿了。我不认为我钻牛角尖。他们也只是泛泛而谈。(当然,没有对前辈藐视的意思)。估计他们也是没时间搭理我这个问题了。我想听到的是更详细的东西。也许你会说让我自己搜。我也搜了不少,感觉这方面的资料难找。。。。。。。。。。等等。。。。省略很多字。不写了,估计没几个人能明白。

网友H:
如果一个原理,几句话就说明白了,那诺贝尔奖就很容易拿了。我不认为我钻牛角尖。他们也只是泛泛而谈。(当然,没有对前辈藐视的意思)。估计他们也是没时间搭理我这个问题了。我想听到的是更详细的东西。也许你会说 ...
引用 楼主:

1,散热,这个就不说了,相信你也明白了
2,气压,如硬盘,常规的硬盘结构和唱片很相似,原理是磁头在不接触的情况下读取盘体上的数据,而磁头是靠空气升力悬浮的,在高海拔地区,由于气压降低,磁头往往因为升力不够,会触碰到盘片,很容易划伤盘面,导致硬盘的寿命缩短。
3,温度,高低温测试你做产品的时候有做过没?同样的道理,高原地区,温差大。。
4,静电,大家都知道,空气越干燥,越容易产生静电
5,所有的电子产品,都会有要求的,不能保证在高度高于多少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H:
以上个人理解·····欢迎大侠拍砖

网友A:
如果一个原理,几句话就说明白了,那诺贝尔奖就很容易拿了。我不认为我钻牛角尖。他们也只是泛泛而谈。(当然,没有对前辈藐视的意思)。估计他们也是没时间搭理我这个问题了。我想听到的是更详细的东西。也许你会说 ...
引用 楼主:

论坛里不可能对任何一个问题都全面的解答,更多的时间,解题者只能提供一个大致的方向,需要提问者去自已找答案。

比如说,我要设计一款产品,是否可能过提问,得到全面的技术设计过程呢?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这样去回贴的

楼主:
呵呵。。。你说的全面的程度太夸张了。我也没这么问。我也只是针对出现的问题,抽象出来的理论不明白而已。我说了我自己搜索无果而终,有点困惑。

楼主:
我不想多说了,我的问题,如果么有人能看懂,那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没发这个帖子。

网友A:
又来劲了,哈哈,下次不准把我从群里踢出来哦,把我气坏了

网友A:
都说了,你主贴问的1000米,只是一个特例,别的开关电源不一定规定1000米,也许是3000或5000米。
你不能因为某一个玩具上面写着:仅限5岁以上儿童使用,就因此认定(所有)玩具都是5岁以上才可使用吧,还有别的产品呢

网友H:
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有海拔高度要求的给你一个资料,你自己看吧

网友H:
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大气的压力下降,空气密度和湿度相应地减少,其特征为:a、空气压力或空气密度较低;b、空气温度较低,温度变化较大;c、空气绝对湿度较小;d、大阳辐射照度较高;e、降水量较少;f、年大风日多;g、土壤温度较低,且冻结期长。这些特征对电工产品性能有下面四大影响规律,列出如下: 1、空气压力或空气密度降低的影响 1)对绝缘介质强度的影响   空气压力或空气密度的降低,引起外绝缘强度的降低。在海拔至5000m范围内,每升高1000m,即平均气压每降低7.7~10.5kPa,外绝缘强度降低8%~13%.   2)对电气间隙击穿电压的影响  对于设计定型的产品,由于其电气间隙已经固定,随空气压力的降低,其击穿电压也下降.为了保证产品在高原环境使用时有足够的耐击穿能力,必须增大电气间隙.高原用电工产品的电气间隙可按下表进行修正.

3)对电晕及放电电压的影响 a、高海拔低气压使高压电机的局部放电起始电压降低,电晕起始电压降低,电晕腐蚀严重; b、高海拔低气压使电力电容器内部气压下降,导致局部放电起始电压降低; c、高海拔低气压使避雷器内腔电压降低,导致工频放电电压降低。 4)对开关电器灭弧性能的影响   空气压力或空气密度的降低使空气介质灭弧的开关电器灭弧性能降低,通断能力下降和电寿命缩短。a)、直流电弧的燃弧时间随海拔升高或气压降低而延长;b)、直流与交流电弧的飞弧距离随海拔升高或气压降低而增加。 5)对介质冷却效应,即产品温升的影响 空气压力或空气密度的降低引起空气介质冷却效应的降低。对于以自然对流、强迫通风或空气散热器为主要散热方式的电工产品,由于散热能力的下降,温升增加。在海拔至5000m范围内,每升高1000m,即平均气压每降低7.7~10.5kPa,温升增加3%~10%. a、 静止电器的温升随海拔升高的增高率,每100m一般在0.4K以内,但对高发热电器,如电炉、电阻器、电焊机等电器,温升随海拔升高的增高率,每100m达到2K以上。 b、 电力变压器温升随海拔的增高与冷却方式有关,其增加率每100m为:油浸自冷,额定温升的0.4%;干式自冷,额定温升的0.5%;油浸强迫风冷,额定温升的0.6%;干式强迫风冷,额定温升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