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可行吗

楼主(2011-01-10):
在收音机的调谐电路中,电容端接上个三极管,当给三极管的基极一个高电平信号后,调谐电路开始工作,这样的电路设计可行吗?

网友A:
不可行。
收音机天线上电压不过mV数量级,可能为uV级,不够三极管损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那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A:
可以使用继电器这类机械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