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与差模

楼主(2011-01-10):
共模传导噪音是在设备内噪音电压的驱动下,经过大地与设备之间的寄生电容,在大地与电缆之间流动的噪音电流产生的。

楼主:
共模信号的电路

楼主:
因为在负载两端没有电位差,所以没有电流流过负载。所有的共模电流都通过电缆和地之间的寄生电容流向地线。

网友A:
主贴的图,应该把右上边那个环状电流的圈去掉,不然会误导初学者

网友A:
这样才是共模产生的机理

网友B:
这样才是共模产生的机理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呢?

网友A:
电容,无处不在,呵呵

网友B:
电容,无处不在,呵呵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加入了X2电容之后的效果(是X2电容还是Y2电容?忘记了)
是这样的嘛?

网友A:
对,Y电容的旁路作用,可以给共模信号一个通路,跑到负载上去的就弱得多了。

网友C:
还是有一点点奇怪,。。。
共模干扰是如何的干扰和破坏电路板呢?

楼主:
谢谢大蚂蚁补充。

楼主:
两个电压瞬时值之和(V1+V2)不等于零。相对于地而言,每一电缆上都有变化的电位差。这变化的电位差就会从电缆上发射电磁波。

网友A:
还是有一点点奇怪,。。。
共模干扰是如何的干扰和破坏电路板呢?
引用 网友C:

共模干扰主要干扰敏感的小信号模拟电路,而且会将导线当成天线向空中辐射,影响EMI

楼主:
共模辐射噪音是由于电缆端口上有共模电压,在其驱动下,从大地到电缆之间有共模电流流动而产生的。

辐射的电场强度与电缆到观测点的距离成反比,(当电缆长度比电流的波长短时)与频率和电缆的长度成正比。

楼主:
减小共模传导噪音的方法是在信号线或电源线中串联共模扼流圈、在地与导线之间并联电容器、组成LC滤波器进行滤波,滤去共模传导噪声。
其电路如图所示:

共模扼流圈是将电源线的零线和火线(或回流线和信号线)同方向绕在铁氧体磁芯上构成的,它对线间流动的差模信号电流和电源电流阻抗很小,而对两根导线与地之间流过的共模电流阻抗则很大。

网友A:
玄呢,那电缆端口上的共模电压那来的?

辐射的电场强度与电缆到观测点的距离的立方成反比才对,而且电缆辐射量最大处也不是等波长,而是波长的1/4或3/4

场强与电缆长度成正比完全错误

网友A:
共模产生的途径主要有两种...

楼主:
静待大蚂蚁讲课。

网友A:
不急,一个一个来

网友D:
搬个凳子看两个电源大牛掐架!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知道,O(∩_∩)O~。共模在传输线阻抗不匹配时部分会转变为差摸,具体影响就不好说了

网友F:
我这样理解的,两个信号同时增大或减小叫共模,一个增大,一个减小叫差模

网友G:
还是有一点点奇怪,。。。
共模干扰是如何的干扰和破坏电路板呢?
引用 网友C:

一般共模干扰频率比较高,实际传输时,由于阻抗不匹配,会引起信号反射,造成共模和差模信号不断相互转换,当然会干扰电路的正常工作了

网友H:
春节快到了,大蚂蚁们讲些基础的又十分关键的知识!  围观凑热闹.

网友I:
差模共模挺难理解精准的,下面有个老贴,可以参考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7755&page=5#pid1488223

网友J:
这个帖子要瞧!

网友K:
模电确实比较难啊
怎么学呀

网友H:
对于运放的差模放大和对共模的抑制,比较容易理解. 对板级的差模/共模干扰来源和行走路线相当复杂,除非高频或需要高精度分辨率的,一般情况下都碰不到,不需要考虑. 可遇不可求.
这些天正准备着怎么玩BLDC/PMSM. 这上面的电路倒需要考虑怎么减少电机的绕组,MOS开关瞬间的电磁干扰. 若MCU失控了就不好玩了.

楼主:
因为V1V2对地是对称的,所以地线上没有电流流过。所有的差模电流(IDIFF)全流过负载。

楼主:
对纯差模信号而言,它在每一根导线上的电流是以相反方向在一对导线上传送。

如果这一对导线是均匀的缠绕,这些相反的电流就会产生大小相等,反向极化的磁场,使它的输出互相抵消。

楼主:
在无屏蔽对绞线中,不含噪音的差模信号不产生射频干扰。

楼主:
共模电流ICOM在两根导线上以相同方向流动,并经过寄生电容Cp到地返回。

在这种情况下,电流产生大小相等极性相同的磁场,它们的输出不能相互抵消。

如图所示,共模电流在对绞线的表面产生一个电磁场,它的作用正如天线一样。

楼主:
在无屏蔽对绞线中,共模信号产生射频干扰。

网友A:
屏蔽的对绞线也产生射频干扰的-->通过屏蔽层辐射

网友L:
如果两条电流方向不一样,就不会,刚好相底消。

网友A:
屏蔽层只能屏障差模信号引起的电磁辐射及感应现象,对共模有一定的衰减,但不大。

楼主:
如果电流方向刚好相反,还叫共模否?

楼主:
差模辐射噪音是电缆中的信号电流环路所产生的辐射。
这种噪音产生的电场强度与电缆到观测点的距离成反比,与频率的平方成正比,与电流和电流环路的面积成正比。
因此,减小这种辐射的方法是在信号输入端加LC低通滤波器阻止噪音电流流进电缆;
使用屏蔽电缆或扁平电缆,在相邻的导线中传输回流电流和信号电流,使环路面积减小。

网友A:
差模辐射噪音是电缆中的信号电流环路所产生的辐射。
这种噪音产生的电场强度与电缆到观测点的距离成反比,与频率的平方成正比,与电流和电流环路的面积成正比。
因此,减小这种辐射的方法是在信号输入端加LC低通滤波器 ...
引用 楼主:

“这种噪音产生的电场强度与电缆到观测点的距离成反比”,这句错误的话第二次出现了

楼主:
有啥问题。

网友A:
场强与距离的立方呈反比

楼主:
y有不一样吗?

网友A:
说明你不懂RF

楼主:
确实不懂,开个贴普及一下?

网友A:
掏学费就开贴

网友M:
俺小菜鸟的理解:共模与差模是对“信号进和出这一对回路的性质”而言的;
准确一点说就是信号进和出这一对回路如果对一个干扰信号(干扰激励)产生相同的干扰响应,则称之为差模
如果这一对回路对一干扰信号产生不同的响应或者一个产生响应,另一个几乎不受影响,这时称之为共模

但凡差模信号,都是独立于系统地的,而且成对等长等距的最好,就是为了使他们具备两种免疫:
1:对参考地的电平变化(也可称之为地弹噪声吧)同步变化因而免疫
2:对系统其它器件的辐射干扰以及系统外部的电磁干扰产生同步变化因而免疫

共模一般都是一路信号回路是地,另一路信号回路以地为参考,此时就对两种干扰无法免疫
1:地弹噪声时,回路是地的信号电平就不再是0,而是地弹噪声的幅值,另一路信号本来是对0参考的,这一对信号之间就因此引入了地弹噪声幅值干扰
2:系统其它元件辐射干扰或系统外部辐射干扰时,因两个回路形状、阻抗等相差甚远(一路信号线是地平面,一路是独立的信号线,对相同干扰辐射的接收当然相差甚远),以致于这对信号进和出的回路对辐射干扰产生幅值以及相位相差较多的响应,当然两者相减,无法消除干扰

菜鸟的理解,欢迎拍砖
俺感觉只讲电磁辐射干扰是不正确的,地弹噪声的干扰就不能称为辐射干扰,而是传导干扰,而且大多情况下共模干扰就是来源于地弹噪声,因为地弹噪声的幅值一般比辐射的那点干扰来的给力的多

网友L:
这个图就很清楚的表明共差模干扰:

e1e2e3e4
为磁场对回路感应产生的差模干扰信号。

e5e6e7e8
为磁场对地回路感应产生的共模干扰信号。

共模信号的一端是线路板,另一端是大地。

网友L:
其实理解辐射干扰和传导干扰非常简单,就是一个途径问题,如果切断的传播途径就不存在干扰。

网友A:
切不断吧,只能去减小噪声源头,或是在回路上堵一下,堵不完的

网友L:
当然,切断是可以,但在产品上就难,所以只能减小或减少源头。

网友A:
切断了,电能怎么输进来,输出去呢?哈

楼主:
理论上的切断在实际应用上是做不到滴。

网友A:
只可衰减,切不掉,这个是肯定的

网友N:
屏蔽层只能屏障差模信号引起的电磁辐射及感应现象,对共模有一定的衰减,但不大。
引用 网友A:

屏蔽层不接地对共模没多少衰减,如果接地良好就可以大幅度衰减共模,因为共模是线对大地形成的环流,屏蔽层接地就把该环路面积限制到最小,辐射不出去

网友A:
屏蔽线的屏障层肯定要接地的,而且接地方法还十分的讲究,具体分单端接地和双端接地,视场合而定

网友O:
继续啊。。。。共模差模滤波器的计算,磁性材料的要求。。。。

楼主:
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滴。

网友A:
寿工不要光看不说,发表下意见晒

网友P: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Q:
继续啊,我现在就在为变频器发出的干扰而头痛

网友Q:
哪位只可以指导一下小功率变频器的3相电源线上的滤波磁环怎么绕?

网友A:
建议另开一贴

楼主:
在设计共模电感需要注意的问题:
1、要注意磁芯饱和;
2、对于一定带宽范围的干扰信号要有足够大的阻抗;
3、对于工作频率的信号要有足够小的阻抗;
4、温度系数要尽量小;
5、分布电容要尽量小;(这个要看情况而定)
6、直流电阻要尽量小;

网友A:
漏了一项重要参数:要控制漏感。
漏感是越小越好呢?还是具有一定漏感,则看具体滤波器的需求。
如果滤波器具有独立的差模电感,则共模电感的漏感要尽可能小,突出共模抑制
而小功率场合,想省掉差模电感的话,可以将共模电感的漏感弄大点

网友R:
共模电感由于两线圈之间需要能够承受比较高的电压,往往两个线圈分别绕在骨架上不同的框格内。这样绕,漏感较大,可以部分地代替差模电感的工作。

网友A:
是的,因此如果要注重共模抑制能力,需要高导磁芯,较少的匝数就可以获得足够的电感量,漏感相对小小多了

网友R:
5、分布电容要尽量小;(这个要看情况而定)

要共模电感分布电容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每个线圈分成几格绕,让每个格尽量窄一些。

网友A:
但这样会增大漏感,而且窗口利用率下降,实际中很少这样绕制。

网友R:
这种把线圈绕成“饼”形状的绕法,确实窗口利用率不高,各框格之间的隔墙要占一部分窗口面积。

楼主:
漏了一项重要参数:要控制漏感。
漏感是越小越好呢?还是具有一定漏感,则看具体滤波器的需求。
如果滤波器具有独立的差模电感,则共模电感的漏感要尽可能小,突出共模抑制
而小功率场合,想省掉差模电感的话,可以 ...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蚂蚁的补充,在第五项里面有注明看具体情况,分布电容跟漏感是个矛盾体。

网友S:
谢谢 大师的教导

网友T(2011-02-24):
似乎还是个相对论的问题

网友U:
MARK,学习,偶也加入电源工程师的行列了

网友V(2011-05-12):
来了,晕了

网友W:
有做单相PWM整流器的么

网友X:
surge分共模和差模
共模是指L/N或信号线与地之间进行测试.
差模是指LN线之间或信号线的正负极之间进行测试.

网友Y:
电容电感很难透彻理解及应用呀。

网友Z(2011-07-12):
1# 伟林电源

网友AA(2011-11-11):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哦

网友AB(2012-01-10):
先参与,再研究

网友AC(2012-05-31):
回复 网友A:
哈哈,学习学习,以前在蚂蚁电源网好像就是你

网友AD(2012-08-06):
太精彩了。坚决顶上去。

网友AE:
一点点乱啊

网友(2013-10-08):
呵呵~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