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电压方向的问题

楼主:
大侠们,最近一直学《电路》,今天遇到一个小问题,想大侠请教,希望大侠能帮帮忙啦
如图,已知电感L的初值为12A,现在求V(t)

现在,反过来,从V(t)来求电感上的电流,采用两种参考方式,如图所示(i1i2
请问哪种方式是对的,为什么?
其实就是想知道,这个电压的取值方向是怎么确定的。

电路图:

网友A(2011-01-10):
如果对电感的电动势方向有疑惑,看看楞次定律。

网友B:
就是楞次定律,电感的电流总是与其自身的感应电流的方向相反。
给张书中的截图,更能说明问题。
来源:电路分析基础 李瀚荪 第三版 中册
第24页

楼主:
感激楼上两位
跪谢

网友C:
电感充电的时候,两端的电压极性跟电容类似。放电的时候,电容两端电压极性是不变的,而电感要反一下。
PS:三楼专注于音频的哪些东东?

楼主:
电感充电的时候,两端的电压极性跟电容类似。放电的时候,电容两端电压极性是不变的,而电感要反一下。
PS:三楼专注于音频的哪些东东?
引用 网友C:

充电时,两端的电压是与电流一致,即流入的那一端是+,流出的那一端是-
这时候,U=Ldi/dt
放电时,U=Ldi/dt,这时候,该怎样去理解方向呢?流入的那一端是-,流出的那一端是+
但是,比如在主贴里面我那个电路,电压的参考方向已经设定好了,这时候,电感的电压方向该怎么理解呢?

楼主:
但是我感觉,应该是统一,不能在充电时与放电时,人为地去考虑方向,应该是前面设定好方向之后,后面就不要考虑方向了的

网友C:
不是这么说滴。你要知道di/dt就是求导,那么电流i关于时间t的斜率总有正负的吧?也就是说充电时,i是随时间增大而增大的,放电时i是随时间增大而减小的

网友A:
8楼说得很对。

楼主:
不是这么说滴。你要知道di/dt就是求导,那么电流i关于时间t的斜率总有正负的吧?也就是说充电时,i是随时间增大而增大的,放电时i是随时间增大而减小的 ...
引用 网友C:

充电时,di/dt为正;
放电时,di/dt为负。。。

网友D:
电压方向既然叫参考方向就不在乎它是什么样的。关键是看结果,如果你算的结果是正的,说明你的参考方向是关联参考方向,也就是说电压和电流方向相同。如果你算得结果是负的,说明你的参考方向是非关联参考方向,也就是说电压和电流方向相反。

还有:如果电感中的电流都12A了,那电感的电压也不用算了,根据导数,就是个零。所以电感有电压的情况一定是电流变化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