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7753 电压采集

楼主(2011-01-10):
我想用ADE7753做一个电能计量的板子,不知道电压采集的地方,要不要加保护电路。我之前用过微芯的MCP3909,那里的电压采集时,用了一个磁珠和压敏电阻,现在看到ADE7753的评估板上,没有这两个器件,就直接把L和N连接在分压电阻上了。请问这样会不会不妥当。迷茫中,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是和电表一样安装在人不能接触的地方,这样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