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ld与单片机接口接ALE和不接ALE的区别

楼主(2011-01-10):
请问cpld与单片机接口接ALE和不接ALE的区别?同样都接入晶振信号!都接入PSEN信号,当然包括WR,RD信号!

网友A:
指的是地址锁存信号ALE吧?
并非任何外部存取都需要锁地址的,比如某CPU的地址总线为A15..8和AD7..0,如果系统设计成可以不看低8位地址的话ALE就派不上用场;再举个更极端的例子,假如对外存取只有一个地址,那么所有地址线都不必看了,ALE还有何用呢?

楼主:
呵呵!谢谢仙猫,哈哈!请问为什么要加入晶振信号呢!我看过很多都不接这个信号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51单片机的ALE引脚是信号输出脚,如果用总线方式访问外部存储器的话,需要用到ALE,wr,rd引脚,具体了解还要根据电路图来看,P0口先做低八位地址口,通过537或者245锁存,然后再做数据口输出8位的数据,单片机的总线时序和程序指令,你可以去查阅DATASHEET了解。如果用口线方式的,就不要考虑这些。

cpld 与单片机接口很灵活,不同硬件电路接口,cpld的程序设计就不同。没有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