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语言ESC/P2命令中 ESC (R

楼主(2011-01-10):
ESC (R 命令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复位指令

楼主:
能解释一下嘛。我在EPSON的程序设计指南中找不到。

楼主:
2楼请问一下,用51单片机+USB芯片CH375A做了一个打印机驱动,现在可以用ASCII码打印数字和英文了。可是就是在打印中文的时候,都是空白。打印机在电脑上是可以打印中文的。单片机里我已经选择了FS '&' 中文模式。

网友B(2012-03-17):
前辈,您好!请教一个问题:打印机要做哪些初始化呢?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单片机通过CH375控制爱普生喷墨打印机ME35.还有那个prn文件怎么分析呢?

网友C:
你怎么控制打印机?
是通过USB还是?

网友B:
是通过USB的,CH375相当于一个USB平台,我就是通过这个平台控制打印机的,但是现在一直没成功,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D:
等待回复。。。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C:
可以去搜linux下的源代码,然后移植到单片机。

网友B:
有哪位大侠知道用Bus Hound 这个软件吗?要非常熟悉,一般的用法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