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ESD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10):
3.3V的MCU接口ESD一定只能用3.3V的么
大多3.3V的MCU输入最高可承受5V的电压,此时如果用5V的ESD会有问题么
望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概念不对,ESD应对不是算电压的,ESD源属于高内阻信号源,主要通过泄放、吸收来对付,比如加钳位、加吸收电容等等。

网友B:
LZ说的是稳压问题,ESD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C:
ESD电压不说3.3 , 5V
都是8000V,10000V
哈哈~

楼主:
是ESD的反向工作的电压
不是有3.3V 5V的么

网友A:
ESD没有什么反向工作电压,楼上说的恐怕是TVS,这和ESD可不是一回事。ESD:Electro-Static Discharge的简称,意即“静电放电”,是一种现象而非器件。

网友D:
ESD器件是有3.3V、5V之分的,PESD5V0L5UV、PESD3V3L5UV看下两个器件DATASHEET的差别就知道了。

网友E:
不是,可以用,esd可以嵌位电压,泄放保护电路

楼主:
ESD器件是有3.3V、5V之分的,PESD5V0L5UV、PESD3V3L5UV看下两个器件DATASHEET的差别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D:

对呀,就如这两种ESD器件啊

谢谢各位,同时问下7L
ESD器件上不是有个参数,叫reverse standoff voltage
就如上面两个器件,一个3.3v,一个5v
应用的时候不是3.3v接口的时候选3.3v器件,5v时选5v器件么

网友A:
ESD器件当然要根据电源电压合理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