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__align(8)

楼主(2011-01-10):
__align(8)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LCD_BUFFER[U_LCD_YSIZE][U_LCD_XSIZE];/*  display data buffer         */

上面是周立功TFT屏显示部分
1. LCD_BUFFER[SECTION_Y(ix, iy)][SECTION_X(ix, iy)] = (unsigned short)uicolor;为什么只要将像素点送进去就可以显示,之后的是什么处理的啊,程序里没有说明?

网友A:
__align 是个连接相关的控制命令. 要求分配地址被 8 整除.

网友B:
__align    这个是哪个编译器下面用到的宏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