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关于STM8的GPIO问题

楼主(2011-01-10):
请教下,将STM8S105的IO配置为悬空输入,相应的IO输入数据寄存器是什么值????????
我用示波器测得的是0V,但在IAR for STM8的软件里检测GPIOx->IDR寄存器值为0xFF!!!!

请问各位大虾,指点下~~~~~~~~~~~~

网友A:
你是怎么用示波器测得IO输入数据寄存器是什么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示波器直接测量的IO管脚的电平,为低电平,但是在程序里对IO进行初始化配置后,通过IAR for STM8这个软件的寄存器检测窗口看到的GPIOx->IDR值为0xFF,而我配置成上拉输入,GPIOx->IDR值也是0xFF。。。。。。而我目前的应用是需要IO悬空输入的,输入的信号是一段脉冲,我采用的是上升沿中断,然后检测高电平来做有效信号,但是GPIOx->IDR的值为0xFF,我就无法定位同一端口的那个IO口引起的中断了~~~~~~~~~~~~~STM8我不是很熟悉刚用不久,所以来请教下~~~~~~~~~

网友A:
IO配置为悬空输入,那么硬件上这个引脚接到哪里?不会也是悬空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件上,IO串一个0.01uF的电容接一块焊盘悬空的,因为我这个是要做触摸按键,用的不是ST库里推荐的电容充放电式。因为要做触摸按键,所以没有做上拉或者下拉,会影响信号输入。

网友A:
IO串一个电容而没有上下拉电阻,则引脚相当于悬空,这样在这个脚上读到什么都不奇怪。配置为悬空输入模式时,不能让引脚连接上也悬空。

楼主:
IO串一个电容而没有上下拉电阻,则引脚相当于悬空,这样在这个脚上读到什么都不奇怪。配置为悬空输入模式时,不能让引脚连接上也悬空。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知道,但是问题是做了下拉的话,触摸上去的电信号,IO口无法检测到…………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不可以讲下这是如何实现触摸按键的呢。按键串电容

网友B:
读数据可以这样做:

IO口配置为OD输出,再外加上拉电阻。输入之前先输出"1",再读出IDR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