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板怎样做到防潮呢?

楼主(2011-01-10):
(无正文)

网友A:
要求不太高的话,喷防潮漆。
要求较高的话,放到密封盒中并采取吸湿措施。

楼主:
怎么个吸潮措施呢?

网友B:
浇聚胺脂或是硅胶

网友C:
不能用吸潮的方法,而是用隔潮的办法,可刷三防漆、装密封机壳等,小面积时还可以灌胶。

网友D:
喷漆应该很好....

网友E:
刷三防漆。

网友F:
可参考洗衣机电脑板怎么弄的

网友G:
喷松香水的效果是不是好点呀

楼主:
灰常感谢各位的提议。 呵呵。。。。只有对比过才知道效果

网友H:
灌胶,呵呵
引用 网友I:

这个怎么维修啊?

网友:
比较早的办法就是喷或刷松香水,不但可以防潮防腐蚀,还是助焊剂,维修方便。

网友J(2015-07-27):
灌蜡也可以:-)

网友K:
此贴虽然已结,但是我还想表述一下给板子是怎么做三防的。我最后选了三防胶,因为要求环保而且无气味!唯一缺点就是附着力弱了点,但好处是维修的时候,只要用手就可以把敷在板子上的膜撕下来。

网友L:
有优点的同时也会有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