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光耦的if小一些有没有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1-10):
光耦一次电流小,二次电流必定也小,你的检测电路必须具有更高灵敏度。

网友B:
电阻大 电流就会小  会影响你的通信速率  如果通信速率高电阻就要小点  自己可以试下

网友C:
光耦If有两个基本条件:
If*CTR > Ic
另外就是保证If>1mA,保证二极管可靠发光

“规格书IF=5mA”这个看错了吧。要么是测试条件,要么是典型推荐值。不是规格

楼主:
原理图如上,检测电话机摘机的,
摘机,hook=1,挂机hook=0,速度不要求高,做实验试过If只有200uA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A:
47k这么大的负载电阻,一次电流1mA没有问题。

网友D:
寿命长了,再没别的问题。

楼主:
每个PC817的CTR值是不是都一样的?

网友A:
8楼:
那怎么可能?世界上没有两个电阻绝对相等,总有一定误差。
光耦的CTR,分散性相当大,可以达到几倍。具体多少,需要看该型号的datasheet。

网友E:
只要你能检测出来就可以了,光耦的次级上拉电阻大一点,Ic小一点就可以了。1mA也够用了,你后面没有驱动需求么!

楼主:
有没有CTR分散性较小的光耦?

网友F:
没问题   可以实际量测光耦输出端4脚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