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仪器共地

楼主(2011-01-10):
前几天一个机种测试时先上电后共地结果炸电阻。现在改为先共地后上电就OK,针对产线测试的仪器,共地是怎么个共法?产品上的signal gnd&power gnd是否应该接在一起测试的时候

网友A:
signal gnd&power gnd一般不应接在一起,除非特别要求

网友B:
上原理图!

网友C:
2楼对, signal gnd, power gnd 一般不应接在一起.
不过, 楼主可能遇到的问题是系统提供了这两个地, 要求用户进行连接.
哦, 当然是要求合适的单点连接.

网友C:
2楼有道理, signal gnd, power gnd 一般不应接在一起.
不过, 楼主可能遇到的问题是系统提供了这两个地, 要求用户进行连接.
哦, 当然是要求合适的单点连接.

网友D(2011-09-20):
要求合适的单点连接

网友E:
炸电阻,那是有电流、形成回路了。单点接地,可以避免回路。

网友F:
一般不接...

网友G(2012-04-27):
除非你测的是热地,一般测信号不会有问题。
建议,测试仪器可以加一个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