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干扰不过关求助

楼主:
请教高手,有一电子秤电路板在过电磁干扰时不达标。干扰源频率为1600-2000M。现在是屏蔽膜+屏蔽网都不管用。怀疑是从模拟量信号线进去的,信号线是双层屏蔽的4芯线,两根电源线两根信号线(实际上是接了一个电桥)在信号输入端接了471的瓷片对地也不见效,请高手帮忙

网友A(2011-01-10):
把端口电路贴出来
你测试不过的表现是什么?读数跳变吗?
1600-2000M 是辐射抗扰吗?

楼主:
不会贴图呀,就是一个ADS1232   A/D转换器

网友A:
高级答复 粘贴附件

楼主:
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921970831/Image/K2$Q7B6JW%606%60XEH%7D3[S_JUV.jpg 是读数超标。图片右上角是输入端口。原理图不在身边传不了

楼主:
一个ads1232 A/D转换芯片的典型应用,输入端口

楼主:
不是向外辐射,是抗干扰不达标

网友A:
布这个板子可真够猛的:整板子铺铜,数模不分,晶振竟然放在模拟端口旁边
模拟端口没任何防护

楼主:
当电路板调校好,显示一个数值后用1600-2000M干扰源对他进行辐射,这时电路板读数就超出正常范围

楼主:
不是跳变

楼主:
输入端口有4个0.1的电容,就是那4个灰色的

网友A:
你ad怎么供电的,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基准怎么选的,有没有给足电容。基准可能受扰。
模拟部分也没见几个去耦电容。电源要猛加。
端口共模差模电容,串磁珠。
软件上再去奇异值滤波。

很好奇楼主的板子精度能到多少

网友A:
你传感器到板子后挂了几个电容后,直接进ads1232了?
要是我,我就这样一步一步排查:
1)排除电桥激励电源。用直流稳压源给电桥激励,干扰时读数是否超界。
2)总之模拟端口防护太少了。

(辐射抗扰是空间干扰测试,不是发射)你是用手机信号测的吗

楼主:
单5V供电,在数据线上套的磁环

楼主:
奥,信号输入端串了两个几十欧母的电阻分别用0.1电容对地,是在实验室实际测试的

网友B:
滤除1.6GHz以上的射频信号,要用LC,
L要高频nH级别的,C要高频小容量pF级别的。
0.1uF的电容基本没有作用。

楼主:
十分感谢你的答复,我会根据你说的几项逐个排查

网友A:
“超出正常范围”是读数超范围大但还有读数,还是读数就到最大超限了了,单边飘逸还是震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