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工程师能如此这般该多好...

楼主(2011-01-10):
一个医院院长电视机坏了,拿到一个大修理店去修。修理店接待人员问:
“你好,请问你的电视机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没有反应了,声音图像都没了。”
“OK,看来你的电视是内部出了问题,那你要看内科,请问你要看工程师还是高级工程师,修理费工程师收20元,高级工程师要收30元。”
“不就是修电视机吗?修好就可以了,我管他什么工程师还是高级工程师?”
“不一样的,高级工程师水平高,什么疑难问题的电视都能修理好,修好的返修率也明显低于工程师,但是修理费相对高一点,所以这个由顾客您自己选择。”
“我的电视应该不算疑难杂症,就一般工程师就好了。”
“那好,请你先交20元修理费。”
“为什么还没修理就要先交费?”
“我们修理店的制度就是这样,你们医院的挂号费,不是没看病之前就要交吗?”
医院院长无话可说,只好交了20元,将电视捧进修理店,来到了工程师的工作台。
工程师问了一下电视的情况,先开了三个付费单要请医院院长交费,一个万用表测量费20元,一个示波器测量费50元,一个扫频仪费80元。
“为什么要顾客出这个测试费,这不是方便你们修理工程师的吗?”
“没错,我们的工程师以前也是靠望闻问切听 凭经验修理,可是现在科学发达了,什么仪器都有了,修理时做了测试会比较准确,也能测试出目前暂时还没有显现的故障出来。我们买这些仪器仪表要花费大量资金,所以我们要收一些合理的费用。你的还好,没有用到更多仪器,上次一个客户送一个电器,我们用了网络分析仪测试天线阻抗,测试费就是150元,人家也是测了。我们会尽量替顾客着想,尽量少一些测试,为顾客省钱。当然你也可以**不测试,但我们修理时,可能会判断错误将好的零件换掉,给顾客造成不必要的费用。也可能修不好你的电器,最后耽误你的时间。”
医院院长只好先交了150元测试费。
工程师经过半个小时测试,发现时一个三极管烧了,再花几分钟,换了个一毛钱左右的三极管就修好了电视机。
最后,工程师打了一个修理清单给医院院长交费。
35W白光牌烙铁使用费(拆焊各1次):10元
一次性烙铁头清洁棉: 2元
吸枪使用费1次:5元
φ0.8环保锡线10g :5元
2N1234三极管1个 :2元
剪三极管管脚斜口钳使用费:5元
焊接后清洗焊盘洗板水费:5元
拆焊三极管、清洗焊盘等人工费: 20元
合计:54元
医院院长的电视共花了224元钱,只换了一个价值0.1元的三极管,电视机修好了。。。

网友A:
:lol
有点意思

网友B:
按照医院的标准看,咱们电工的收费实在便宜。

网友C:
按照医院的标准看,咱们电工的收费实在便宜。
引用 网友B:

医生给你说“输这种药试试效果”和电工给你说“换个芯片看下效果”,你选哪个呢?

:lol

电工给你说“我给你换了个三极管,结果原来那个是好的,算了,不收你钱”
医生给你说“我给你换了个心脏,结果原来那个是好的,算了,不收你钱”

:lol

网友B:
医生给你说“输这种药试试效果”和电工给你说“换个芯片看下效果”,你选哪个呢?

:lol

电工给你说“我给你换了个三极管,结果原来那个是好的,算了,不收你钱”
医生给你说“我给你换了个心脏,结果原来那个是 ...
引用 网友C:

生命健康的重要性,不能成为医药高收费的理由。

网友D:
“我们的工程师以前也是靠望闻问切听 凭经验修理”
望:我来看看啊~
闻:好香,这个元件好像高温烧过嘛。
问:我马上打电话,问下我师傅。
切:真查不出来,要不换块板子试试。
听:这个“嗡嗡”声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E:
医生还是一个高压力的行业。

网友E:
健康最好是靠自己养生,注意衣食住行和情志养生。等到了进医院就已经晚了。

网友F:
唉,什么时候人成了机器就好了。
我的眼睛疼啊,修不好,换个摄像头就好了。
腿有问题啊,换个后轮就行了。。。。。。。。。。
要是老婆不好,直接换整机。。。。。。。:lol

网友G:
主要还是服务道行高啊哎

网友H:
应先签一个合同“不能保证能彻底修好不留后遗症”

网友I:
mark一下,实在给力

网友J:
真这样 就给力了

网友K:
肯定是国产 的三极管,应该让客户选择要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再有,提醒客户定期来检修。

网友L:
收费太便宜了。

网友M:
要是老婆不好,直接换整机。。。。。。。
=================================
此言甚善

网友N:
哇,这么便宜呀

网友O:
垄断利益群体的所为!

网友P:
院长:不修了,买台新的,行得通。
工程师:不看病了,还有选择吗
这就是工程师不能如此这般的原因

网友P:
不要以为工程师都不黑,是黑不起来,同一块土地上的人应该都差不多的,有个别差异,没有群体差异,只不过是我们工程师没掌握有利资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