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电源大牛!偶的开关电源发出 吱吱声!

楼主(2011-01-10):
开关电源发出 吱吱声
芯片 是 2844    431    5V 是基准

输出+24V   +-12V

楼主:
电压输出 范围 都正常  就是有吱吱声

网友A:
通弄到 2844 ! 有门道, 加斜坡补偿了没

网友B:
大蚂蚁问你加斜坡补偿没有,你贴芯片框图。

楼主:
请蚂蚁 大牛 多多指教!

网友B:
居然没有抑制尖峰的RCD电路。

“2844Vcc”什么意思?单独一个电源为2844供电?

楼主:
不是  先通过电阻 从310V  分压   起震后 从 变压器 输出给 2844Vcc!

楼主:
TO 8 楼 这个是简化的图

网友B:
U1U4Q2这一部分电路,输出达到某一定值后旁路2844Vcc即芯片供电,这会使芯片关断,重新启动,莫名其妙。

楼主:
等待 大牛 帮偶:lol

楼主:
R3  R8  的5V  与R14上的 5V  串了 一电感

楼主:
所以 R3   R8  是+5VL

楼主:
U1U4Q2  是 如果+5V  高到一定的值  就关断旁路2844Vcc即芯片
起保护作用

网友C:
一般声音是磁场引起磁伸缩的吧!

网友D:
频率问题,把频率提到20K以上

网友A:
6楼的图,注定了电源老是处于反复启动状态,384X每次启动都会让变压器吱的叫一下的

网友E:
我买的诺基亚手机配套送的开关电源充电器充电时也有“吱吱”的声音。

网友F:
那是新功能,声光指示,正常,不必惊慌:lol:victory:

网友G:
T0:20楼,384X是什么东东?小弟新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G:
回复 网友A:
384X是什么东东?小弟新手,请指教,谢谢

楼主:
TO  20楼 蚂蚁
今天 看了下2844VCC 波形   没有 异常  各个电压 波形 都正常  但是 还有点 声音: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