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进行FPGA和DSP的结合呢?

楼主(2011-01-10):
为什么现在流行将FPGA和DSP结合起来进行数据图像的处理呢?

网友A:
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达到完美的结合呀!

网友A:
FPGA适合运算效率高,但是算法简单的场合;
而DSP适用于算法结构复杂,寻址灵活的场合。

网友B:
FPGA 就不能写个DSP算法来么?

网友C:
能,DSP能做的 FPGA都能做,可以完全取代

但什么都用FPGA来做,难度要大些

除非IP 都有了

网友D:
FPGA用于图像获取、图像预处理、外设控制,例如控制图像传感器、像素插值、色彩空间转换、白平衡、动态拉伸;
DSP用于实现各种复杂算法,例如车牌识别、人脸识别、运动检测、H.264压缩。

网友E:
结合具体的项目吧,一般fpga负责把CCD给模拟信号AD转换为一个数字信号送入DSP

网友B:
正打算 学一个 DSP FPGA?  感觉 FPGA入门难些 放在最后面学吧

网友F:
FPGA做一些简单的但运算量非常大的处理,效率会比DSP高

DSP就可以空出更多资源来处理复杂但量不是太大的计算

图像处理中有的一些算法分拆开来用FPGA和DSP协同完成,效率可以提升很多

网友G:
还没用过fpga,什么时候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