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有多大作用?

楼主(2011-01-10):
如上图,这是我系统用的开关电源局部图,采用PI的TNY264,这是典型应用图。图中的C1跨接在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不知道这个电容有多大用处,去掉可以吗?   原因是这样,因为传感器直接取的系统5V电源,传感器输入也没隔离,而且传感器连线也有10-20米远,系统常被雷击,有时系统所有芯片击穿,有时电源芯片击穿。我分析雷就是通过+5V,5V地,传感器输入端,再通过C1传到电源L,N线到地形成回路。事实上也有部分C1被蹦飞的。如果把变压器的绝缘做到3000V,再去掉C1,是不是再被感应雷击毁的机会就会少很多。

网友A:
此电容在开关电源中常称为Y电容。
目的是抑制EMI。
是否可以去掉,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