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选择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01-10):
一般电路选择电阻的时候考虑耐压是多大,是不是就是考虑电阻的功耗就可以了?
在开关电源里并上几个1M的电阻,是不是不用考虑它的功耗,只考虑耐压就可以了?
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有知道的请具休说明下原理

网友A:
一般只考虑功率,而不考虑耐压,因为在满足功率基础上的电阻尺寸足以满足相关电压。只有在特殊场合下(高压)才会考虑,那是高压电阻。

网友B:
电阻能够承受的电压(电阻两引线之间),低电压时由耗散功率决定。高电压时由是否发生放电(电阻体内螺旋槽)决定。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