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无线USB?

楼主(2011-01-11):
正在研发一个单片机控制的东西,不方便跟工作台的电脑直接连线,想把程序无线下载到目标设备来调试,如果编程器是RS232串口的就很简单,加个现成的蓝牙串口模块就行,如果编程器是USB接口的当如何?,有没有“无线USB”模块?

网友A:
有是有,通过USB-串口桥片实现的,就是不知兼容性如何。

楼主:
在线编程器是和目标设备放在一起的,我要解决的是这个“USB接口的在线编程器”通过什么无线的方式接到电脑USB口上,或者叫“USB无线延长线”。

网友B:
依照现有的技术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C:
理论是可行的!
无线通信要可靠则很难的!
不是每次都能通信上的!
通信距离很近不可靠,太远了收不到!

可以考虑usb芯片+外扩的rf模块

欢迎到我的博客
http://yang96381.blo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