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可以浮充工作吗?

楼主(2011-01-11):
起源: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4.html
  太阳能帆船,用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同时提供电力。

  现在的问题是,资料显示老外用的是锂电,但是锂电能够作为浮充来使用吗?还有1KWH的动力锂电应该选什么品种?哪家公司的较好呢?谢谢!

网友A:
锂电一般没有需要浮充的
需要具体了解下你产品特性
QQ:401575712

网友B:
1.锂电池不需要浮充,电池电压不能高于4.200V(厂家不同,最高电压也会有差异)。
2.最常用的充电方案:慢充300-500MA恒流充,保护板保护!针对容量不大的电池PACK,低成本。
                          :快充1-2C充电,1/4C涓流——恒流——恒压。
3.现在的动力锂电很多!
给你分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SONY ,SANYO ,SUMSUNG.等等 3S在市面上可谓最好,动力的用的最多,但价格也高
   第二梯队:ATL,天津力神(国产电池),LG 等等,第二梯队的电池高端产品实要要降价也是可以考虑的
    第三梯队:国产太多太多,好一点的有天鹏,BIKE等等

网友C:
限压在4.2V是可以的,不要超过

楼主:
谢谢各位!
我问过某家专门生产航模锂电的厂家,结果回答是:我们没有这么大容量的。
串/并大家当然懂,但是厂家不生产这么大容量的,或者不愿意生产这么大容量的,是否如此大容量的电池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安全隐患?

网友C:
找深圳雷天公司

网友D:
这边有个很好的锂电池方案,与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