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6100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11):
(无正文)

楼主:
注: 示波器1kHz 2V的校验波形没有问题, 我的示波器是100M的 怎么测频率高点的波,谢谢

网友A:
要想看示波器Y轴带宽上限,那是很困难的,需要专门的校验仪器。
从示波器自身的1kHz方波看,方波足够“方”,见楞见角,几乎看不出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而且用探头和不用探头波形相同,大体上没有问题,可以保证直到1MHz曲线是平直的。

楼主:
哎 将就着用吧 等到高频不行了 买个好点的! 谢谢maychang

网友B:
探头的芯线是匀质电阻线,这一点也可以提供判断参考。端到端测量有几十欧的阻值。

楼主:
谢谢jasonell,回去量量,要是有个信号源就好了,直接上信号,就出来了 哈哈

网友C:
探头好像是串了个电阻吧?

网友D:
我剖过一次探头和连接电缆,感觉非常讲究

网友E:
哦,心一定要沉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