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活动] 站在前沿,洞察商机

楼主(2011-01-11):
接上帖

凌力尔特则认为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市场会持续走热,凌力尔特关注电动车电源管理领域的技术。

Atmel的吴彦翔表示在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领域,Atmel主要提供基于其超低功耗MCU的下一代电机驱动系统,此外,Atmel还研发第二代锂电池管理系统。

英飞凌汽车电子事业部电驱动产品线总监Mark Munzer

在支持电动车方面,英飞凌无疑是最铁杆的一个供应商,其目标是成为电动车领域第一供应商,英飞凌进入电动汽车领域有非常大的优势,电动汽车与传统汽车的一大区别是建立在一整套高压系统之上,而我们一直在高功率器件领域占据领先位置。英飞凌汽车电子事业部电驱动产品线总监Mark Munzer强调,另外,我们也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半导体器件供应商,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将两个专长结合起来,应用到电动汽车上,我们可以提供最好电动汽车解决方案。

一、
商机捕捉:全新顶尖方案将亮相慕尼黑上海电子展
泰科电子的沈伟明表示泰科电子关注交通运输方面的互连解决方案,所以在2011慕尼黑上海电子展上,泰科电子将首次以交通连接业务部门的面貌——包括汽车事业部、全球应用工具部、继电器产品部和航空航天防卫与船舶部——整体亮相。这样的亮相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汽车产业意义重大,也会将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带到这个迅速成长的市场上。

富士通半导体认为低成本四轴飞行器芯USB/SD汽车音响将会成为2011市场热点应用。因此富士通在2011慕尼黑上海电子展示四种最新的汽车电子产品和技术方案。例如一款, 采用MB9G711主芯片设计的低成本的四轴飞行器芯USB/SD汽车音响完整方案,它可以支持MP3WMAAACOGG多解码,提供蓝牙和iPod连接。另外,富士通还将展示基于单芯片的3D全景监视系统,实时合成和转换来自安装在汽车前、后、左、右四个照相机的汽车周围场景的照片。

凌力尔特信号调理产品市场经理Brian Black

凌力尔特信号调理产品市场经理Brian Black则表示在2011慕尼黑上海电子展凌力尔特将展示最新推出的面向 EV HEV 应用的BMS IC,并将重点介绍一款新一代器件。这款新器件将是 LTC6802 的后续产品,LTC6802 是市面上居业界领先地位的电池组监视器前端 IC,具有超卓的准确度 (在很宽的温度范围和电压范围内)、可进行大量的故障检测功能组合 (例如:导线开路检测和自测试模式) 以及用于支持电池平衡的电路。他补充道,此外,他们还会展示一些浪涌抑制 IC方案。

安森美半导体2011慕尼黑上海电子展将展示汽车引擎管理系统、泵/阀控制、电子油门、汽车内部照明/外部照明及前照灯(包括HIDLED)、车门控制及供暖通风空调(HVAC)方案等,此外,还将展示针对电动汽车的锂离子电池监测IC、面向起止(start-stop)系统设计的器件和专用的绝缘门双极晶体管(IGBT)器件等等。
Atmel则要在2011慕尼黑上海电子展展示最新的汽车防盗系统,该系统是全球首个基于防盗引擎的加密技术,可以让你的爱车更安全。

英飞凌2011慕尼黑上海电子展则要展示全线汽车电子方案以及电动车解决方案。其中包括汽车ABSEPS方案以及有关电动车电池管理方案、动力方案等等。

飞思卡尔全球汽车电子产品营销经理Marc Osajda
飞思卡尔将在2011慕尼黑上海电子展介绍针对更节能动力、更安全汽车以及更有具娱乐性的汽车电子方案。这其中,力图实现零交通事故率的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将是展会的一个亮点,这个方案基于飞思卡尔刚刚发布的77GHz硅锗(SiGeXtrinsic雷达芯片组77GHz2013年将会成为欧盟首选的雷达波段,中国和美国预计也会跟进。飞思卡尔的77GHz技术,使同一个雷达模块可以同时运用在好几个安全系统上,例如适应性巡弋控制、车前警示、碰撞警告和缓冲等等。Marc Osajda表示。
汽车电子势必要在不断增加的交通运输需求和减少废气排放,减少交通事故之间进行平衡,消费者的意愿、法律法规和产业竞争一定会推动汽车电子上升到一个新台阶,我们的目标是零排放、零交通事故和零故障!Marc Osajda强调。

#########

如蒙刊登,请赐样刊

媒体联络:
夏文秀
项目经理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86-21-2020 5500 * 816
传真:+86-21-2020 5688

邮箱:xia.wenxiu@mmi-shanghai.com

www.e-p-china.com.cn

关于 electronica productronica和全球电子展网络
electronica是世界领先的电子元器件和组件展览会。productronica是世界领先的电子生产设备展览会。两展分别于单双年在德国慕尼黑轮流举办。
德国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全球电子展网络包含了全球的一系列电子展览会,包括electronicaproductronicaelectronicIndia,electronicAsia electronica & Productronica ChinaelectronicAmericas。这些展会基于慕尼黑本土展览会的经验,展示了契合于当地市场需求的内容。

德国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简介
德国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 MMI )是国际知名的展览会组织者,每年在全球范围内举办约40个博览会,涉及行业包括投资产品、消费品和**技术领域。每年有100多个国家的3万多家企业在慕尼黑参展,观众遍及全球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人数超过 200 万。此外,集团还在亚洲、俄罗斯、中东以及南美洲举办各类展览会。德国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在欧洲和亚洲拥有5家海外附属公司和66个驻外代表处,集团网络覆盖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

网友A(2013-11-21):
专业销售泰科全系列PTC
以下是型号,如需要详细信息,请联系昊芯深圳办事处Vincent 13713955850 BBR350
BBR550, BBRF550
BBR750, BBRF750
decaSMDC050/60 (50F60V)
femtoSMDC005F
femtoSMDC008F
femtoSMDC010F
femtoSMDC012F
femtoSMDC016F
femtoSMDC020F
femtoSMDC035F
IRP050R250V
LFS175
LR4-170F (E17)
LR4-190 (E19)
LR4-250
LR4-260 (E26)
LR4-310F
LR4-380 (E38 or R38)
LR4-450 (E45)
LR4-470F (E47)
LR4-550 (E55)
LR4-600 (E60)
LR4-600-C100F
LR4-700(E70)
LR4-730 (E73)
LR4-73X (E7X)
LR4-810HF
LR4-880 (E88)
LR4-900 (E90)
LR4-970
LR4-970H-C65F
LR4-1300(EX3)
LR4-1340
LR4-1410(E141)
LR4-1420F
LTP070 (L07)
LTP100 (L10)
LTP180 (L18)
LTP190 (L19)
LTP260 (L26)
LTP300 (L30)
LTP310 (L31)
LTP340 (L34)
LVB125
LVR005
LVR005
LVR005N
LVR005N
LVR008
LVR008
LVR008N
LVR008N
LVR010/240
LVR012
LVR016
LVR025
LVR025
LVR025/240
LVR033
LVR033
LVR040
LVR055
LVR055
LVR075
LVR100
LVR125
LVR135
LVR150
LVR175
LVR200
LVRL075
LVRL100
LVRL125
LVRL135
LVRL200
MGP270ZRW
MGP350
MGP420
MGP420K
MGP440ZRW
MGP500
MGP540ZRW-T01
MGPC270W
MGPC290
MGPC300
MGPC300K
MGPC330
MGPC360
MGPC300-C315
MGPC370
MGPC370K
MGPC370-C315
MGPCR370
MGPR390
MGPR400K
MGPR550
MHP30-36-PPTC
microSMD005 (05)
microSMD010 (10)
microSMD035 (3)
microSMD050 (50)
microSMD075 (75)
microSMD110 (11)
microSMD150 (15)
microSMD175 (17)
microSMD190LR
microSMD200F
microSMD200LR
microSMD250LR
microSMD300LR
microSMD350LR
microSMD380LR
microSMD450LR
miniSMD020 (2)
miniSMD075 (7)
miniSMD075 (7)
miniSMDC010F
miniSMDC014 (14)
miniSMDC020 (2)
miniSMDC030F
miniSMDC035 (3)
miniSMDC050 (5)
miniSMDC075 (7)
miniSMDC075/24
miniSMDC075F/33
miniSMDC100 (1)
miniSMDC110 (1)
miniSMDC110/16
miniSMDC110/24
miniSMDC125 (12)
MiniSMDC125/16(12)
miniSMDC150 (15)
miniSMDC150/12
miniSMDC150F/16
miniSMDC150/24
miniSMDC160 (16)
miniSMDC200 (20)
miniSMDC200F/16
miniSMDC260 (26)
miniSMDC260/12(260)
miniSMDC260F
miniSMDC260F/13.2
miniSMDC260F/16
miniSMDC300F
miniSMDC190LR
miniSMDC350LR
miniSMDE190 (19)
miniSMDM075 (075)
miniSMDM075/24 (075G)
miniSMDM110 (110)
miniSMDM110/16 (110G)
miniSMDM150/240 (15)
miniSMDM150/33(150)
miniSMDM160 (160)
miniSMDM200 (200)
miniSMDM260 (26)
MLP270
MLP270
MLP280
MLP370
MLP410
MLP500
MLPC270
MTP270
MTP290
MXP180
MXP190
MXP250K
MXPW250
MXP270
MXP270ZL
MXP270ZLL
MXP270ZW
MXP310
MXP310K
MXPW310
MXP350
MXP370
MXP370ZRW
nanoSMD175LR
nanoSMD200LR
nanoSMD270LR
nanoSMDC175LR
nanoSMDC200LR
nanoSMDC300LR
nanoSMD350LR
nanoSMD380LR
nanoSMD400LR
nanoSMD500LR
nanoSMDC012
nanoSMDC016
nanoSMDC020(02)
nanoSMDC025F
nanoSMDC035
nanoSMDC035F
nanoSMDC050/13.2(M)
nanoSMDC075(L)
nanoSMDC075F
nanoSMDC100(k)
nanoSMDC110
nanoSMDC110F
nanoSMDC125(P)
nanoSMDC150 (J)
nanoSMDC160
nanoSMDC200
nanoSMDCH110F
nanoSMDM012(012)
nanoSMDM016
nanoSMDM020(02F)
nanoSMDM050 (C)
nanoSMDM050/13.2(5FG)
nanoSMDM075 (E)
nanoSMDM100 (G)
picoSMD010F
picoSMD012F
picoSMD020F
picoSMDC010S
picoSMDC012S
picoSMDC020S
picoSMDC035S
picoSMDC050S
picoSMDC110S
picoSMD050F
picoSMD075F
picoSMDC075S
picoSMD110F
PSR-20729
PSR21083A (1083)
PSR21083B (1083)
PSR-21436
PSR-21436C
PSR-21436HL
PSR-21616
PSR-21618
PSR-22240
PSR-22240HL
PSR-22748
PSR-22778
PSR-23020
PSR-23089
PSR23198
PSR23200
PSR23257 (3257)
PSR23258 (3258)
PSR23310
PSR23349 (7)
PSR23382
PSR-23476
PSR23494 (5)
PSR23528
PSR23664 (3664)
PSR23686
PSR-23753
PSR23836 (3836)
PSR23838 (1)
PSR23861 (3861)
PSR-23872
PSR-23873
PSR-23897
PSR-23925
PSR23935
PSR-24052
PSR24062
PSR24063 (7)
PSR24122
PSR-24157
PSR24181 (R120)
PSR-24184
PSR-24248
PSR24251 (4251)
PSR-24274
PSR-24297
PSR-24298
PSR-24360
PSR-24360-R4D
PSR-24361
PSR-24362
PSR-24380(X27)
PSR24432 (1)
PSR-24466
PSR-24466
PSR-24492
PSR-24501
PSR-24515
PSR-24526
PSR-24534
PSR-24535
PSR-24535
PSR-24561
PSR24566
PSR24567
PSR24567
PSR24567
PSR24567
PSR24567
PSR24659 (S05)
PSR24660 (S07)
PSR24661 (S10)
PSR24669(16)
PSR24673
PSR24690
PSR-24693 (693)
PSR24733
PSR-24734
PSR-24734C
PSR24760
PSR-24770
PSR24782
PSR-24849
PSR-24881
PSR24883
PSR24907
PSR25002
PSR25009
PSR25022 (5022)
PSR-25028
PSR-25036
PSR25039 (5039)
PSR-25080
PSR-25091(091)
PSR25105
PSR25115
PSR25115
PSR-25129
PSR-25280
PSR-25330
PSR-25337
PSR25338
PSR25351
PSR-25365
PSR25374
PSR25393
PSR-25398
PSR-25452
PSR-25461
PSR-25468
PSR25571
PSR25579
PSR25593
PSR25594
PSR25595
PSR25600
PSR25600H2
PSR25600Z1U
PSR-25608
PSR-25632
PSR25672
PSR25673
PSR-25680
PSR-25708
PSR25710 (5710)
PSR25750
PSR25751
PSR-25757
PSR-25846
PSR-25857A
PSR-25846
PSR-25957
PSR-25968
PSR25982
PSR-26039
PSR-26053
PSR-26155
PSR-26194
PSR-26476
PSR-26498
PSR26503
PSR-26558
PSR-26627
PSR-26647
PSR-26653
PSR-26658
PSR-26661
PSR-26695
PSR-26696
PSR-26715
PSR26719
PSR26720
PSR-26790
PSR-26791
PSR-26821
PSR-26822
PSR-26843
PSR-26846
PSR-26904
PSR-26932
PSR-26933
PSR-26941
PSR-27153
PSR-27186
PSR-27294
PSR-27313-010
PSR-27313-012
PSR-27313-020
PSR-27313-035
PSR-27313-050
PSR-27313-110
PSR-27623-020
PSR-27623-025
PSR-27623-050
PSR-27561
PSR-27617
PSR-27627
PSR-27635
PSR-27669
PSR-27673
PSR-27674
PSR-27678
PSR-27679
PSR-27721
PSR-27727
PSR-27774
PSR-27808
PSR-27829
PSR-27830
PSR-27831
PSR-27832
PSR-27833
PSR-27871
PSR-27888
PSR-27974
PSR-28016
PSR-28048
PSR-28108
PSR-28110
PSR-28120
PSR-28124
PSR-28155
PSR-28214
PSR-28217
PSR-28228
PSR-28243
PSR-28253
PSR-28275
PSR-28287
PSR-28308
PSR-28293
PSR-28299
PSR-28311
PSR-28321
PSR-28339
PSR-28343
PSR-28429
PSR-28443
PSR-28445
PSR-28455
PSR-28462
PSR-28468
PSR-28469
PSR-28471
PSR-28475
PSR-28482
PSR-28494
PSR-28495
PSR-28498
PSR-28502
PSR-28507
PSR-28542
PSR-28561
RFR240
RFR436
RFR912
RFS
RFS
RFS
RGE250(G250), RGEF250(GF250 or G2.5)
RGE300 (G300), RGEF300 (GF300 or G3)
RGE400 (G400), RGEF400 (GF400 or G4)
RGE500 (G500), RGEF500 (GF500 or G5)
RGE600 (G600), RGEF600 (GF600 or G6)
RGE700 (G700), RGEF700 (GF700 or G7)
RGE800 (G800), RGEF800 (GF800 or G8)
RGE900 (G900), RGEF900 (GF900 or G9)
RGE1000 (G1000), RGEF1000 (GF1000 or G10)
RGE1100 (G1100), RGEF1100 (GF1100 or G11)
RGE1200 (G1200), RGEF1200 (GF1200 or G12)
RGE1400 (G1400), RGEF1400 (GF1400 or G14)
RHE050, RHEF050(HF0.5 or H0.5)
RHE070, RHEF070(HF0.7 or H0.7)
RHE100, RHEF100(HF01.0 or H1.0)
RHE200, RHEF200 (HF2.0 or H2.0)
RHE400, RHEF400(HF4 or H4)
RHE450, RHEF450 (HF4.5 or H4.5)
RHE600, RHEF600 (HF6 or H6)
RHE650, RHEF650 (HF6.5 or H6.5)
RHE750, RHEF750 (HF7.5 or H7.5)
RHE900, RHEF900(HF9.0 or H9)
RHE1000, RHEF1000 (HF10 or H10)
RHE1300, RHEF1300 (HF13 or H13)
RHE1500, RHEF1500(HF15 or H15)
RHEF300 (HF3 or H3)
RHEF410 (HF4.1 or H4.1)
RHEF550 (HF5.5 or H5.5)
RHEF700 (HF7 or H7)
RHEF800 (HF8 or H8)
RHEF1100 (HF11 or H11)
RHEF1400 (HF14 or H14)
RKEF050 (KF050 or K50)
RKEF065 (KF065 or K65)
RKEF075 (KF075 or K75)
RKEF090 (KF090 or K90)
RKEF110 (KF110 or K110)
RKEF135 (KF135 or K135)
RKEF160 (KF160 or K160)
RKEF185 (KF185 or K185)
RKEF250 (KF250 or K250)
RKEF300 (KF300 or K300)
RKEF375 (KF375 or K375)
RKEF400 (KF400 or K400)
RKEF500 (KF500 or K500)
RTCOT70I100
RTE120, RTEF120 (TF120 or T120)
RTE135, RTEF135 (TF135 or T135)
RTE190, RTEF190 (TF190 or T190)
RUE090, RUEF090 (UF090 or U090)
RUE110, RUEF110 (UF110 or U110)
RUE135, RUEF135 (UF135 or U135)
RUE160, RUEF160 (UF160 or U160)
RUE185, RUEF185 (UF185 or U185)
RUE250, RUEF250 (UF250 or U250)
RUE250U
RUE300, RUEF300 (UF300 or U300)
RUE400 (0), RUEF400 (UF400 or U40)
RUE500, RUEF500 (UF500 or U500)
RUE600, RUEF600 (UF600 or U600)
RUE700, RUEF700 (UF700 or U700)
RUE800, RUEF800 (UF800 or U800)
RUE900, RUEF900 (UF900 or U900)
RUEF250U
RUEF300U
RUSB075, RUSBF075 (RF075 or R075)
RUSB090, RUSBF090 (RF090 or R090)
RUSB110, RUSBF110 (RF110 or R110)
RUSB120, RUSBF120 (RF120 or R120)
RUSB135, RUSBF135 (RF135 or R135)
RUSB155, RUSBF155 (RF155 or R155)
RUSB160, RUSBF160 (RF160 or R160)
RUSB185, RUSBF185 (RF185 or R185)
RUSB250, RUSBF250 (RF250 or R250)
RXE005, RXEF005 (XF005 or X005)
RXE010, RXEF010 (XF010 or X10)
RXE017, RXEF017 (XF017 or X17)
RXE020, RXEF020 (XF020 or X20)
RXE025, RXEF025 (XF025 or X25)
RXE030 (0), RXEF030 (XF030 or X30)
RXE040, RXEF040 (XF040 or X40)
RXE050, RXEF050 (XF050 or X50)
RXE065, RXEF065 (XF065 or X65)
RXE075, RXEF075 (XF075 or X75)
RXE090, RXEF090 (XF090 or X90)
RXE110, RXEF110 (XF110 or X110)
RXE135, RXEF135 (XF135 or X135)
RXE160, RXEF160 (XF160 or X160)
RXE185, RXEF185 (XF185 or X185)
RXE250, RXEF250 (XF250 or X250)
RXE300, RXEF300 (XF300 or X300)
RXE375, RXEF375 (XF375 or X375)
SMD030 (030)
SMD030 (030)
SMD030 (030)
SMD030-2018
SMD050 (050)
SMD050 (050)
SMD050 (050)
SMD050-2018(A05)
SMD075 (075)
SMD075 (075)
SMD075 (075)
SMD075/60
SMD075-1812 (B07)
SMD076/60(075F)
SMD100 (100)
SMD100 (100)
SMD100 (100)
SMD100/33 (103)
SMD100/33 (103)
SMD100/33 (103)
SMD100-2018 (A10)
SMD100-2018 (A10)
SMD100-2018 (A10)
SMD125 (125)
SMD125 (125)
SMD125 (125)
SMD150 (150)
SMD150 (150)
SMD150 (150)
SMD150/30 (150)
SMD150/30 (150)
SMD150/30 (150)
SMD150/33 (153)
SMD150/33 (153)
SMD150/33 (153)
SMD150F/33-2920
SMD150-2018 (A15)
SMD150-2018 (A15)
SMD150-2018 (A15)
SMD185 (185)
SMD200 (200)
SMD200 (200)
SMD200 (200)
SMD200-2018 (A20)
SMD200F/24-2920
SMD250 (250)
SMD250 (250)
SMD250 (250)
SMD250F/15-2920
SMD260 (260)
SMD300 (300)
SMD300F/15
SMDC100F/60
SMDC185F/33
SMDC200F/24
SMDC300F/24
SMDC310F/18
SMDH120
SMDH160
SPK050
SPK070
SPK090
SPK110
SPK130
SPK150-0640
SRP120 (120)
SRP130 (130)
SRP150 (150)
SRP175 (175)
SRP200 (200)
SRP200 (200)
SRP350 (350)
SRP350 (350)
SRP420 (420)
SRP420 (420)
TAC100-09
TAC100-1212
TAC170-0425
TAC170-09
TAC170-A09
TAC210
TC250-145
TC250-180
TCF250-145
TCF250-180
TCF250-180T
TR250-080
TR250-080U
TR250-090
TR250-110U
TR250-120
TR250-120U
TR250-145
TR250-145U
TR250-180U
TR600-150
TR600-150Q
TR600-160
TR600-160Q
TRF250-055UT
TRF250-080T
TRF250-080U
TRF250-110U
TRF250-120
TRF250-120U
TRF250-145
TRF250-145U
TRF250-180
TRF250-183
TRF250-183U
TRF250-184
TRF600-150
TRF600-150-RC
TRF600-160
TRF600-250
TRF600-400
TRH600-150
TRH600-160
TRW250-180
TRW600-160
TS250-130
TS600-170
TS600-200
TS600-400F
TSL250-080
TSM600-150
TSM600-250
TSM600-400
TSU600-180
TSV250-130
TSV250-184F
VLP120
VLP175
VLP190
VLP200UW-C48F
VLP210(W21)
VLP220(W22)
VLP220N-C30F(W22)
VLP220N-C30IIF
VLP220UW-C24F
VLP270(W27)
VLPW280
VLR110
VLR150
VLR170 (R17)
VLR170U-C30F
VLR170ULL-C30F
VLR175 (R17)
VLR230 (R23)
VLR230SU-C69F
VSM-A001
VSM-A001
VSM-N001
VSM-N002
VSM-N003
VSM-N004
VSM-N005
VSM-N006
VTP110
VTP140
VTP145
VTP150
VTP160
VTP170 (V17)
VTP175 (V17)
VTP175LF-PSR25616 (V1x)
VTP200F (V20)
VTP200NI (V2N)
VTP210 (V21)
VTP210-PSR24908(210)
VTP210SLU-19.2/5.8
VTP210U-C3.6x16.7F
VTP240 (V24

MHP-TA
MHP-TA6-9-72
MHP-TA6-9-77
MHP-TA6-9-82
MHP-TA6-9-85
MHP-TA15-9-72
MHP-TA15-9-77
MHP-TA15-9-82
MHP-TA15-9-85
MHP-TA15-9-90

ZEN
ZEN056V130A24LS
ZEN059V130A24LS
ZEN065V130A24LS
ZEN098V130A24LS
ZEN132V130A24LS
ZEN164V130A24LS
ZEN056V230A16LS
ZEN065V230A16LS
ZEN098V230A16LS
ZEN132V230A16LS
ZEN056V075A48LS
ZEN132V075A48LS
ZEN056V115A24LS
ZEN056V130A24CE
ZEN056V260A24CE
ZEN132V130A24CE
ZEN132V230A16CE
ZEN132V260A16CE

TM2P-10271
LVM2P-015R10431
LVM2P-035R14431
LVM2P-075R14431
RTP
RTP200R060SA
RTP140R060S
ESD
SESD0201X1UN-0020-090
SESD0402X1UN-0020-090
SESD0201X1BN-0010-098
SESD0402X1BN-0010-098
SESD0402Q2UG-0020-090
SESD0802Q4UG-0020-090
SESD1004Q4UG-0020-090
SESD1103Q6UG-0020-090
PESD0402-140
PESD0603-240
PESD1206Q-240
SESD0201P1BN-0400-090
SESD0402P1BN-0450-090
CHIP FUSE
0603SFP100F/32-2
0603SFP150F/32-2
0603SFP200F/32-2
0603SFP250F/32-2
0603SFP300F/32-2
0603SFP350F/32-2
0603SFP400F/32-2
0603SFP450F/32-2
0603SFP500F/32-2
0603SFP600F/32-2
1206SFP100F/63-2
1206SFP150F/63-2
1206SFP200F/63-2
1206SFP250F/32-2
1206SFP300F/32-2
1206SFP350F/32-2
1206SFP400F/32-2
1206SFP500F/32-2
1206SFP600F/24-2
1206SFP700F/24-2
1206SFP800F/24-2
0603SFV050F/32-2
0603SFV075F/32-2
0603SFV100F/32-2
0603SFV125F/32-2
0603SFV150F/32-2
0603SFV175F/32-2
0603SFV200F/32-2
0603SFV250F/32-2
0603SFV300F/32-2
0603SFV350F/32-2
0603SFV400F/32-2
0603SFV450F/32-2
0603SFV500F/32-2
0402SFF100F/24
0402SFF150F/24
0402SFF200F/24
0402SFF300F/24
0402SFF400F/24
0603SFF050F/32
0603SFF075F/32
0603SFF100F/32
0603SFF150F/32
0603SFF200F/32
0603SFF250F/32
0603SFF300F/32
0603SFF350F/32
0603SFF400F/32
0603SFF500F/32
0603SFF600F/24
1206SFF050F/63
1206SFF075F/63
1206SFF100F/63
1206SFF150F/63
1206SFF175F/63
1206SFF200F/63
1206SFF250F/32
1206SFF300F/32
1206SFF400F/32
1206SFF500F/32
1206SFF600F/24
1206SFF700F/24
1206SFF800F/24
1206SFH100F/24
1206SFH120F/24
1206SFH150F/24
1206SFH200F/24
2410SFV0.50FM/125
2410SFV0.63FM/125
2410SFV0.75FM/125
2410SFV1.00 0FM/125
2410SFV1.25FM/125
2410SFV1.50FM/125
2410SFV2.00FM/125
2410SFV2.50FM/125
2410SFV3.00FM/125
2410SFV3.15FM/125
2410SFV3.50FM/125
2410SFV4.00FM/125
2410SFV5.00FM/125
2410SFV6.30FM/125
2410SFV7.00FM/125
2410SFV8.00FM/125
2410SFV10.0FM/125
2410SFV12.0FM/065
2410SFV15.0FM/065
2410SFV20.0FM/065
AGRF400
AGRF500
AGRF600
AGRF700
AGRF800
AGRF900
AGRF1000
AGRF1100
AGRF1200
AGRF1400
AHRF050
AHRF070
AHRF100
AHRF200
AHRF300
AHRF400
AHRF450
AHRF550
AHRF600
AHRF650
AHRF700
AHRF750
AHRF800
AHRF900
AHRF1000
AHRF1100
AHRF1300
AHRF1400
AHRF1500
AHEEF050
AHEEF070
AHEEF100
AHEEF300
AHEEF500
AHEEF750
AHEEF1000
AHS080-2018
AHS120
AHS160
AHS200
AHS300
ASMD030F
ASMD050F
ASMD075F
ASMD100F
ASMD125F
ASMD150F
ASMD185F
ASMD200F
ASMD250F
nanoASMDC012F
nanoASMDC016F
nanoASMDC020F
nanoASMDC035F
microASMD005F
microASMD010F
miniASMDC014F
miniASMDC020F
miniASMDC030F
miniASMDC050F
miniASMDC075F/24
miniASMDC110F/16
miniASMDC110F/24
miniASMDC125F/16
miniASMDC150F/16
miniASMDC150F/24
miniASMDC260F/16
BD280-1130-10/16
BD280-1130-15/16
BD280-1130-20/16
BD280-1927-25/16-W
BD280-1927-30/1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