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一个这样的三相PFC

楼主(2011-01-11):
先来请教各位这样方案的可行性与否:

想将三个电源输出并联做一个大功率的家伙,每个电源带一个单相PFC,输入供电是三相,可以实现这样的三相PFC么?
1.假设为三线进:A B C,那么AB对电源1;AC对电源2;BC对电源3

2.假设为四线进:A B C O(O为中线),那么AO对电源1;BO对电源2;CO对电源3

请问以上那种为合理的方案?谢谢

网友A:
三相四线制最合理

楼主:
如果采用方案1,可行么?

网友B:
方案1能实现么?
楼主把设想的电路贴出来大家看看。

楼主:
没有,我是前些日子到另外一个单位参观,发现就有方案1的这种接法,当时我也奇怪,因为我一直认为都是按照2的这种接法的。

网友A:
各有各的优点,控制做的好,三相三线制未偿不可。均流做的特别好就可以

网友C(2011-02-18):
三相三线好,有的地方没有零线。